会matlab的同学,帮忙解一下RLC的微分方程。

楼主(2011-11-28):
如图,其微分方程组应该是这样吧:
u = L * di1/dt;   i2 = C * du/dt;  u = Vin - R*(i1+i2);

用matlab应该怎么解呢?

网友:
没用过matlab,用mathematica解过RC(不带L),关注一下。

楼主:
数学好的同学人工解一下也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列的式子太复杂了,猜测一下,楼主是想求u和Vin的关系。
这个属于无源电路,可以使用欧姆定律计算
ZL=jωL
ZC=1/(jωC)
U=(ZL//ZC)/((ZL//ZC) + R)Uin

网友:
之前计算错了。

网友:
看你想了解这个电路的什么了,
如果想了解频率响应,就把R,L,C变成R,jwL,1/jwC,求一下传递函数,化简一下,根据零极点画图
如果想求瞬时解,可以把R,L,C变成R,sL,1/sC,求u的拉普拉斯变换,然后求拉普拉斯逆变换,得到瞬时解

楼主:
感谢3楼和5楼的解,这些我都明白。
我就是想看他的微分方程解 长什么样子。我想用数字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
简单的RC电路求解过程,希望对你有小小帮助。你这个电路复杂多了,你再看看你的方程对不对,有空我再试试用mathematica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