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gilent 34410a 通过以太网跟PC连接

楼主(2011-11-28):
RT,找了Agilent的手册,上面只提到万用表上的设置,不知道在PC端应该怎么设置IP地址之类的东西,有用过的大侠帮个忙介绍一下

另外,如果各位有PC端比较好用的USB接口采集软件能不能也传个上来

多谢多谢

楼主:
顶起来

目前尝试了以下方法,全部失败
  1>在PC端设固定IP,192.168.0.1,子网掩码 255.255.255.0,默认网关设为192.168.0.1,把万用表的DHCP,IP全部设为自动获取
  2>把上设置反过来,PC自动获取,万用表用固定的
  3>把PC和万用表都手动设置IP,在一个网段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什么驱动之类的?

网友:
找机器带的光盘,看看说明书就行了。
IE就可以访问,但需要JAVA支持

楼主:
说明书上只解释了万用表端那些TCP/IP的参数含义和配置方法
但是我按楼主位的方法,Agilent提供的软件没有识别到344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