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第一次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请问给位大侠,我的主板是要好几种芯片协同工作,但是我现在FPGA的程序还没有写好,我想先调那几个,我可不可以吧他们都焊上先。我怕在调另外芯片的程序的时候吧FPGA损坏了。
我不知道FPGA在刚出厂,没有烧程序的时候他的引脚都默认是什么状态。
我记得我原来用EPM7064的时候,第一次在线烧程序就怎么也烧不进,后来发现是芯片被打坏了,上了几块都坏了,后来我买了个座子,第一次在座子上烧,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在焊上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下呀 我用的是CYCLONE 2的 ep2c8

网友:
这个你得看手册。
一般FPGA未烧程序时,IO口为高阻或者弱上拉,不容易损坏。以手册为准

网友:
你那是PLD吧。
前几天,调试的时候,cyclone的芯片,怎么也烧不进去,下载线,jtag能进去,as不识别。周五晚上折腾了半天,未果。周一测试epcs4发现,spi的时钟都有,芯片电压怎么是1.5v。艹,别焊接师傅将3.3和1.5芯片位置焊错了。
换回来以后,发现fpga仍然工作,没有问题。

fpga还是挺结实的。

网友:
正常不是高阻就是输出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