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 低功耗

楼主(2011-11-28):
CC2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后被唤醒,但被唤醒后RF接收不到数据是哪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应??????

楼主:
enter_sleeping();          //进入休眠
asm("NOP");            //唤醒延时
halWait(2);
EA=0;                 //关总中断/应该也可以去掉吧
SET_MAIN_CLOCK_SOURCE(CRYSTAL);
ISRXON;             //唤醒后最重要的是用CSP指令打开RF的接收和发送
ISTXON;              //因为我将此两步注释掉后就收不到数据了
EA=1;
CC2430的休眠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天怎么弄也不能在进入PM3模式之后再次接收数据,今天突然就可以,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我把延时halWait()改成asm("NOP")了但我感觉不是这样,所以我把asm("NOP")再次换成halWait()也可以接收,这下子就糊涂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又把ISRXON,ISTXON去掉时程序就又接收不到数据了,这两步是我早晨加上的,没有理由当时不正确,而现在确定确呀,太奇怪了!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