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可否用一个变频器加上,一个220转110的转换器,得到110V60Hz的电压源

楼主(2011-11-28):
如题,谢谢各位XD,如果哪位知道或是做过,麻烦告知一声

网友:
用变频器就行,不用再加变压器。

网友:
可以,不过不太合适。

网友A:
也太夸张了吧!直接220v半波倍压整流得到正负300v,2个MOS管加IR2155 挂个半桥驱动10几快钱成本就搞定了

网友B(2012-11-26):
引用 网友A:
也太夸张了吧!直接220v半波倍压整流得到正负300v,2个MOS管加IR2155 挂个半桥驱动10几快钱成本就搞定了 ...

这位大侠,有相关电路参考吗?

网友:
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侠,有相关电路参考吗?

IR2155是带震荡的半桥驱动,把频率调到60HZ,MOS管可用10N60,你输出110V的话220V全波整流,两个350v470UF串联滤波,中心端做输出地,这个很简单的,其他自己去想

网友: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定输出幅度。

网友(2014-03-28):
变频器可以直接输出110V 60Hz

网友:
先整流滤波,再逆变,可以得到,之前做过这样的,不过功率只有一百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