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友求助:这个零件用CAD如何画出来?

楼主(2011-11-28):
希望热心人士能指点一二,不需要您画出来,只需要您说个大体思路就可以了,另外图片不是太清楚,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
这个图用CAD画那要点水平咯

网友:
怎么我的头像上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网友:
用pro/e设计好3D模型,然后出图转CAD标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那设计3D模型的时候对这个零件的时候主要步骤大概有哪些呢?

网友:
我来补充;
用proe按你图上的尺寸建立模型,也就是照样画葫芦。
画好保存后,在proe的工程图模块下导入刚建的这个模型,然后选择几个你需要的的剖面去生成图纸。最后保存为CAD 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 ,那设计3d模型的时候对这个零件的时候主要步骤大概有哪些呢?

基本上就两个操作,拉出一个胚子以后砍砍砍,最后倒角倒圆角就ok了。

网友:
这个零件直接在AUTO CAD里面是可以直接3D建模的,但是用proe之类的软件可能更方便
只会用AUTO CAD的飘过~~~

网友:
用Solidworks画好3D后出工程图就好了!

网友:
要有机械制图和机械加工等相关知识的才能画出来.

网友:
直接PROE导一次啊

网友:
proe ,solidwork,能画出来,你试试看,很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导!

网友:
这个用proe画,然后再转工程图标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