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 S3C6410 哪个好 (附官网链接)

楼主(2011-11-28):
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siness/semiconductor/productInfo.do?fmly_id=836&partnum=S3C2416&xFmly_id=229

Application Processor > ARM 9 Series > S3C2416

General Description
SAMSUNG's S3C2416 is a 32/16-bit RISC cost-effective, low power, high performance micro-processor solution for gener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GPS Navigation and Mobile Phone markets. Additionally, in order to allow for lower system costs, higher performance and low power, the S3C2416 is fabricated using the 65nm low power CMOS process.

The S3C2416 carries revolutionary upgrades with respect to the S3C2412. Most notably, an upgrade to the ARM926EJ core, the integration of a 2D Graphics Accelerator, an added low power mode, as well as embedded internal ROM/RAM for secure boot, moviNAND booting and low power audio decoding. Furthermore, peripheral and feature upgrades have also been made to increas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flexibility. Examples include a USB 1.1 host, in addition to a USB 2.0 high speed device, dual MMC ports, HSSPI ports as well as other upgraded memory interfaces.

All in all, the S3C2416 presents a low-cost, highly embedded solution with upgraded features.

Block Diagram

Features
ARM926EJ CPU 266/400MHz with 16KB I-cache and 16KB D-cache
Dual port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DRAM/ROM control and chip select logic
64KB internal general purpose SRAM
32KB internal ROM for moviNAND booting
LCD controller with DMA-dedicated: 24bpp, 2-PIP
2D graphics accelerator
6-ch DMAs with external request pins
4-ch UART (3Mbps) with IrDA 1.0 (64B FIFO)
1-ch HS-SPI (50Mbps)
1-ch IIC: multi-master
1-ch IIS: 5.1 channel support and combined PCM and AC97 I/F
2-ch SD/SDIO/MMC
1 port USB Host v1.1 full speed
1 port USB Device v2.0 high speed
4-ch PWM timers & 1-ch internal timers
Real time clock & Watch dog timer
2 PLLs with on-chip clock generator
Power modes: Normal, Idle, Stop & Deep Stop, Sleep and Power-off
10-ch 12-bit ADC (Touch screen interface)
65nm low-power technology
Package
- 330-pins FBGA (0.65mm Pitch), 14 x 14 x 1.7mm

楼主:
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siness/semiconductor/products/mobilesoc/Products_ApplicationProcessor.html
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siness/semiconductor/productInfo.do?fmly_id=835&partnum=S3C6410&xFmly_id=229

Product Brief
From smartphones to personal navigation devices, the Samsung ARM 1176 based S3C6410 Mobile Application Processor supports the requirements of a broad array of applications. The S3C6410 is both pin and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other members of its family - the S3C6400 and S3C6432 application processor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of these processor platforms, the S3C6410 offers advanced mobile design capabilities with a fast time-to-market by replacing either existing application processor and reusing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resources already invested.
Block Diagram

3D Hardware Accelerator enables faster graphics performance at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Application processors introduced before the Samsung S3C6410 did not leverage the full capabilities of 3D hardware accelerators. The S3C6410 processor features a built-in, state-of-the-art 3D, 4M triangles/sec hardware accelerator with OpenGL ES 1.1/ 2.0 and D3DM API support. Products incorporating this hardware accelerator in the S3C6410 enjoy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3D graphics performance unmatched by software-only implementations
Reduced board space, since no external 3D graphics hardware is required
Better load balancing by relieving the CPU from cycle intensive 3D graphics functions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due to optimized and dedicated hardware, resulting in longer battery life
Additional S3C6410 Advantages
High-quality video playback is fast becoming a must-have feature for smartphones, portable media players, GPS navigation units, and TV-enabled mobile devices. The S3C6410 provides a cost-effective, low power, high-performance solution for portable designs:
Built-in hardware and Multi-Format Codec to enhance the multimedia experience: Supports Standard Definition (SD) level encoding/decoding of multiple content formats including MPEG4, H.263, H.264 and VC1, for real-time video conferencing and TV-out.
Optimized interface for high memory bandwidth requirements: Memory system has Flash/ROM external memory ports for parallel access. The Flash/ROM ports support NAND Flash, NOR-Flash, OneNAND and ROM type external memory. The DRAM port can be configured to support mobile DDR or standard SDRAM.
Software support to reduce application design time: Existing applications on Samsung application processor families can be ported to S3C6410 application processors with minimal changes to the BSP. An evaluation board, allowing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 support (such as for Windows CE, Windows Mobile, Linux, and Symbian), is provided to reduce application design time.
Rich peripherals to reduce total system cost and enhance overall functionality: Examples include an 8-bit ITU camera interface of up to 4M pixel (for scaled) and 16M pixel (for unscaled) resolutions; a TFT 24-bit true color LCD controller; a System Manager (for power management); an On-chip USB 2.0 OTG operating at high speed (480 Mbps), etc.
Memory stacking options for smaller footprints: The S3C6410 can be combined with various memory choices via Package-on-Package (POP) or Multiple-Chip-Package (MCP),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design flexibility as well as reductions in Bill of Material (BoM) costs, power consumption and board space.

楼主:
S3C2416做下来能比比S3C6410便宜多少呢?

网友:
一个arm9,一个arm11,性能不是一个档次,何来可比性

楼主:
主要是价格比啊,有些项目不管你是ARM9还是ARM11啊,2416更便宜,整个核心板的成本能便宜多少呢

网友:
还用说吗 肯定是6410的好  只不过2416价格便宜  同样的核心板差不多2416要便宜100元
还有要看你跑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用说吗 肯定是6410的好  只不过2416价格便宜  同样的核心板差不多2416要便宜100元
还有要看你跑什么操作系统

应该不到100把,芯片价格差20左右
其他应该不多

网友B:
2416是工业级,0.65mm,六层板或四层板能搞定
6410是宽温级,0.5mm,八层板或六层板能搞定
貌似,希望没记错

网友:
还有一个,2416用DDR2,6410用DDR。价格有点差异。

网友:
请教:如果不考虑价格.同内存容量的两种芯片,就对于播放视频而言,哪个更快.

楼主:
S5PV210的能耗应该比6410大很多吧

网友(2012-06-11):
引用 网友B:
2416是工业级,0.65mm,六层板或四层板能搞定
6410是宽温级,0.5mm,八层板或六层板能搞定
貌似,希望没记错 ...

2416是工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