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161AEP+HR911105A原理图

楼主(2011-11-29):
这是我画的网口部分的原理图,请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9161可以正常的读写寄存器,但就是无法PING通,已经好几天。可以保证程序没有问题,因为程序在另外一块开发板上已经跑通。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未画出HR911105A (原文件名:原理图的.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AEP有很多BUG

网友:
R46 R47等都的是49.9 1%的吧;检查下到变压器的接线

楼主:
9161是一起买的,在开发板上就能用,但是同样的电路,换成另一块板子,就不能用了,不知问题还有可能出在哪?

楼主:
您好,芯片上写得为DM9161AEP 1104NS HMQYJ.007 这个是您要的批号吗?如果不是,那怎么获取批号呢?

网友(2012-06-03):
你看看你的25M线到了CPU了吗

网友(2012-08-18):
请问楼主可以把你的DM9161AEP的PCB封装给我发一份吗?邮箱784088756@qq.com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
降降速试试

网友:
从100M/10M降为10M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不过还是不对、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看你点路应该是RMII接口
1那个晶体是50M吗?
2仔细看看你的初始化设置是否正确
3.你杜寄存器是在uboot下还是自己写的裸机程序?

网友(2012-12-21):
我现在用lpc1830+dm9161AEP的RMII模式通讯, 现在能够读出ID号, 下面进行 自行协商的处理,包括查询link status时候,不能正确检测到, 哪位兄弟提供一下调试经验, 初始化过程, 谢谢!

网友(2013-05-15):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2013-08-17):
不好意思,最近论坛一直上不去,我是移动的网络。问题已经知道了,是布板的时候,线走得太长了,最后改成10M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2014-11-05):
您好,可以加我QQ好友吗,546576818 白色风铃,最近公司设计了STM32 + 9161 以太网通信,网络ping不通,在开发板测试OK,想请教一下,谢谢您

网友:
我的现在情况是上电开机不能工作,用手碰一下xt1才能正确读取寄存器。好奇怪,我怀疑是xt1受到干扰了 但是把它分别进行上拉 或者下拉都没有用处,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