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MPPT能否用硬件来实现?

楼主(2011-11-29):
最近,在学习太阳能的过程中,看了一些太阳能充电器的资料,有点感悟:
凡是简单的充电器,都不考虑MPPT,凡是考虑MPPT的,都必然有MCU,ADC之类.
故发问:
MPPT难道就不能用硬件来实现吗?

当然,我自己也在思索,好像至少要一个乘法器,找了半天,都不便宜...

网友:
对于mppt,目前还确实没有人用硬件实现过。目前比较成熟的都是模糊控制之类的。

网友:
老人家可以的,就是非常麻烦,可靠性不如MCU那个

楼主:
我知道是会麻烦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搞搞脑筋.
不知ls是否想过此类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专用芯片的原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是会麻烦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搞搞脑筋.
不知ls是否想过此类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专用芯片的原型.

没有搞过这个,百度出来的

MPPT_charge_controller[1]MPPT控制器的全称“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太阳能控制器,是传统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的升级换代产品。所谓最大功率点跟踪,即是指控制器能够实时侦测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并追踪最高电压电流值(VI),使系统以最高的效率对蓄电池充电。下面我们用一种机械模拟对比的方式来向大家解释MPPT太阳能控制器的基本原理。
  要想给蓄电池充电,太阳板的输出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的当前电压,如果太阳能板的电压低于电池的电压,那么输出电流就会接近0。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太阳能板在制造出厂时,太阳能板的峰值电压(Vpp)大约在17V左右,这是以环境温度为25°C时的标准设定的。这样设定的原因,(有意思的是,不同于我们普通人的主观想象,下面的结论可能会让我们吃惊)在于当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太阳能板的峰值电压Vpp会降到15V左右,但是在寒冷的天气里,太阳能的峰值电压Vpp可以达到18V!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对比MPPT太阳能控制器和传统太阳能控制器的区别。传统的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就有点象手动档的变速箱,当发动机的转速增高的时候,如果变速箱的档位不相应提高的话,势必会影响车速。但是对于传统控制器来说,充电参数都是在出厂之前就设定好的,这就像车的档位被固定设置在了1档。那么不管你怎样用力的踩油门,车的速度也是有限的。MPPT控制器就不同了,它是自动挡的。它会根据发动机的转速自动调节档位,始终让汽车在最合理的效率水平运行。就是说,MPPT控制器会实时跟踪太阳能板中的最大的功率点,来发挥出太阳能板的最大功效。电压越高,通过最大功率跟踪,就可以输出更多的电量,从而提高充电效率。 理论上讲,使用MPPT控制器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会比传统的效率提高50%,但是跟据我们的实际测试,由于周围环境影响与各种能量损失,最终的效率也可以提高 20%-30%。
  从这个意义上讲,MPPT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势必会最终取代传统太阳能控制器

其实就是
1,检测电压变化

2,驱动电机旋转一定角度

不停执行,1,2.找到最大电压

我没有想到如何用纯硬件方式实现2

网友:
还不如用cpu, 比如stm8 ,才几块钱,带AD,一路采集电流,一路采集电压,用C语言做乘法,扫描等都可以,就解决问题。

网友:
也许用硬件是可以的,但是很费脑子和片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许用硬件是可以的,但是很费脑子和片子的。

把MCU用数字电路实现算不算呢?

网友:
看sT的官网,有专门的MPPT芯片!

楼主:
好像是意法和国半两家,尚不清楚是否内置MCU.

一种新颖的基于扰动观察法的MPPT控制芯片设计 江帆 吴晓波 浙江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
此文是2008年的.我没有下载下来.

网友:
有模拟乘法器,也不算复杂.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31/189/2008/200802217839.html

······

我的意思是连这都不想用.

实际只要实测二个数值,  光伏的输出电流和实时温度.

建一个带补偿的电压:
使实时电流越大, 电压越偏高.]
使实时温度越高, 电压越偏低.

这个电压最终控制双路boost交叉执行升压对电池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意法和国半两家,尚不清楚是否内置mcu.
一种新颖的基于扰动观察法的mppt控制芯片设计 江帆 吴晓波 浙江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
此文是2008年的.我没有下载下来.

传上来:

网友:
小功率的,还是简单点的现实.

模拟电路实现的MPPT.

楼主:
此电路仅考虑让DC/DC在太阳能电池在开路电压的下降一定比例(比如0.8)的情况下工作.
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也为这个问题头疼,目前毫无头绪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电路仅考虑让dc/dc在太阳能电池在开路电压的下降一定比例(比如0.8)的情况下工作.
也太简单了吧!
这也算是一种思路. 仅供参考.
至少也是实时跟踪了.

要说跟踪峰值功率, 用模拟电路实现,不可能太难.

也许借重boost电路的特点,简洁有效的办法,可以想得出来.

想到不一定做到, 做到必须先想到.

楼主:
想到不一定做到, 做到必须先想到.  很好!

借重boost电路的特点,指的是什么?

网友:
boost电路属“功率源”电路, (有别于“电压源”和“电流源”).

把“功率源”电路针对“峰值功率”,挖到宝的概率不低.
······

刚刚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把“测电流”.代替“测功率”,   问题就简化了.

根据蓄电池的容量远大于光伏板的容量.
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一个比较周期)内认为“电池端是恒压的”,
那么充电电流就可以代表充电功率.  峰值电流就等于峰值功率.

周期性的,间隔的发出一个扰动脉冲,适当干涉DC变换器的占空比,使之找出峰值电流,并随之维持......

应该不难实现,也没什么明显的漏洞.

楼主:
不错,峰值电流就等于峰值功率. 进了一大步了.
请继续.看来我要准备恭喜你了.

网友:
哈, 谢谢!
要得到老头一声肯定,可不容易哦.   咱这个点子该顶得上几篇硕士论文了吧.

想法公开了,有能力具体实现的人就不会少.

要是做成模块,可能会有市场需求.  但拼的就是不大的成本空间了.

······
这几天刚刚把桌子理干凈,正好可以插进这个实验.

我把电路大致试出来后,发邮件或实物给你.  你再帮验证和补充.  电路就不在这儿继续公开了.

预计一星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做成模块,可能会有市场需求.  但拼的就是不大的成本空间了.

现在低端的STM8F103F2P6,MCU才1~2块,你的电路能做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只是处理器芯片价吧?  再加外围元件, 再加PCB和人工等等,就远不止一二元了. 还只是一个MPPT功能.

我说的就只是采样电流.  是整合进DC模块, MPPT部分的成本就几乎趋近于零.

比较的就该是整合了MPPT功能的DC充电模块的成本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小伙子.

啊,不敢当、不敢当!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网友:
大致想了下,如果不用软件来追踪、而用硬件来实现的话,需要的是一个正反馈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低端的stm8f103f2p6,mcu才1~2块...
请给个stm8f103f2p6的相关资料和购买处.谢谢!

顺便烦请介绍一下STM32 STM8最近的行情.

网友:
思路值得继续

网友(2013-08-07):
二年前的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路灯用STM8就够了,光伏逆变器/发电站ST和TI都有成熟方案拉,哈哈,MPPT挺能吓唬新手,研究一下,也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2020-03-22):
引用 楼主:
此电路仅考虑让DC/DC在太阳能电池在开路电压的下降一定比例(比如0.8)的情况下工作.
也太简单了吧! ...

不考虑线损的话,0.8是PV最大功率电压与开路电压的黄金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