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020示波器求助

楼主(2011-11-29):
前几天在矿坛用80+40弄了台CA8020,拿回来的时候聚焦差,在Y1显示时转动Y2的衰减开关会影响Y1显示甚至没有波形,经过三天的不连续作战,上述两个问题基本解决。
1.通过清洗转换开关和更换电位器,各通道波形正常,在转动Y轴衰减开关时,基线有时会漂移,估计是开关还有问题,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不敢全拆,先将就用。
2.结合在网上找的电路图,和分析线路走向,调节板上编号为R223的可调电阻,聚焦得以恢复,而且很好。
但是新问题出来了,用线将CAL(1KHZ,0.5Vpp方波)校准接入Y1、Y2后发现,如果波形显示在示波管中间的话,上下沿有点像探头补偿不够过冲的样子,且看不到中间,只有上下两条断续的线,但是调节幅度微调让波形显示在示波管上下两边就不会显示过冲,但是中间的线还是看不到,大家帮忙分析下是Y通道的问题还是方波产生电路的问题。 看其他的波形没见这个现象,似乎只有接校准才有问题。

故障 (原文件名:捕获.JPG)

网友:
看你是没有使用过模拟示波器吧!!

网友:
竖线是看不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教。请教另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调节Y轴移动旋钮的,让显示轨迹移动到示波管的下边缘一格,显示就恢复正常了,再往上走得话就变形了,是不是扫描或者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移动之后没法触发了?就不用模拟的 都快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触发,但是波形变形,N年前在学校的时候玩过两次ST,早就还老师了。

楼主:
今天中午借了同事的相机回去又鼓捣了一阵,发现不是CA8020而是CA8120,且问题还要严重。首先上图这是Y轴输入短接入地
从0.5ms/div开始基准线闪烁 (原文件名:0.5ms基准线轻微闪烁.JPG)

1ms/div的时候闪烁比较严重了 (原文件名:1ms基准线闪烁.JPG)

10ms/div的时候变成点了 (原文件名:10ms只有光点.JPG)

0.5s/div的时候只有点慢慢的从左向右走 (原文件名:0.5s只有点.JPG)
用本机基准信号测试时的显示

用本机CAL信号、1x探头测试时波形变形 (原文件名:1x探头测试居中.JPG)

调节Y轴移动钮到最下方可以恢复 (原文件名:1x探头测试Y轴下移.JPG)

用本机CAL信号、10x探头测试时波形就没法看了 (原文件名:10x探头校准.JPG)
另外看12M晶振的时候X轴选择开关到0.2us/div的时候勉强能看到,按下10x按钮才能看清楚。
请教大侠们是不是X轴的基准出了问题,谁有它的电路图的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模拟示波器本来就不能显示低频信号啊

网友:
我来告诉你,
   首先是关于转动衰减开关扫描线偏移的问题,国家标准上下偏移一大格是最大限度所以出厂时都会有点偏,但一般都控制在两小格内,如果大了可以调节内部电位器,与它相关的电位器有两个一个叫“衰减平衡电位器”一个叫“微调平衡”电位器
调节“衰减平衡电位器”使得在旋转衰减倍率开关时基线上下跳动最小他的位置就是3140的平衡调节电位器即R41和R91
调节“微调平衡”使得在旋转微调电位器时基线上下偏移最小,他的位置是R42和R92
这两个电位器和精度无关,不必担心把示波器弄不准了,如果调不好那就一定是坏了
   第二个“用本机CAL信号、1x探头测试时波形变形”你可以调一下探头上的电容,就会好了
   第三个就是你最后一个图线很粗,那是因为校准信号不能用10x探头看,应当跳到1x。“CAL信号”虽然叫校准信号,但它只能表示示波器是否正常工作,不能在探头衰减十倍时看,工厂校准也不是靠校准信号来校准的,是有专门的示波器校准仪
   第四个是上下波形移动时变化,如果变化不大的话一般就是示波管本身的问题,是可以调节“几何图形电位器”但建议你不要调,一方面它的作用非常小,其次这个电位器上有高压,而且看波形都是在中间看。如果变化比较大并且信号幅度也变小那有可能是y末级管坏了,不会查的话就把四个管子都换了,但这有可能会影响精度和频响,你自己看着办。。。
    最后“看12M晶振的时候X轴选择开关到0.2us/div的时候勉强能看到,按下10x按钮才能看清楚”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算算信号周期就知道了所以如果能同步的话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