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错误,NIOSII 的 SDRAM 相移要怎样配置的?!

楼主(2011-11-29):
SDRAM是K4S641632,晶振是50M,弄了两天了一直是那问题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CC0B

网友:
是相位的问题吗?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试试-135和-75  我就用过这两个  一般第一个不好用  第二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电脑或下载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艾曼电子的核心板,-30~-75试了几个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和下载线都没有问题,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先确认SDRAM读写是否正常。

网友(2012-05-24):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好些天了  都没有进展

网友:
-75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