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电磁线圈,电阻24欧,工作最大电流2A,可不可以用一个mos直接调

楼主(2011-11-29):
现在有一个电磁线圈,电阻24欧,工作最大电流2A,可不可以用一个mos直接调压,进行而控制磁力大小。
48V---mos---二极管----线圈----地
      |            |
     PWM         续流二极管

网友:
用NMOS做低端控制好点。

网友:
可以。楼主对自己没啥信心啊!
看楼主应该用PMOS,如果改成NMOS应该更好。

网友:
主要要看你的PWM频率,线圈的电感量等一些参数。
建议pwm buck调压,稳压以后再给线圈,相当于间接调电磁线圈的通过电流,这样会更加简单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打算用一个电动车控制器,找出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