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NTGraph控件,使用时出现Invalid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

楼主(2011-11-29):
各位达人:
         我安装了一个NTGraph.ocx控件,结果在使用时,没出现控件,显示了一句警告Invalid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 ,请问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你用的什么环境?
1.将NTGraph.ocx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2.打开cmd,注_册控件,如: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NTGraph.ocx,回车。会弹出注_册成功
3.如果是VC环境的话,打开资源视图,在你的对话框上单击右键,插入Active控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相应的控件就可以了

至于警告我没见过...

网友:
我也使用过这个控件,没有出现过这个警告

网友:
这个不能显示实时曲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能显示实时曲线吧‘

你用的什么控件, 可以推荐一个 最近也要用这个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