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1-11-29):
我想实现,
上位机与mcu的通信,
电脑串口信号通过485转换器转成差分的485AB
在板子上通过一个485IC转换成串口的RX TX
到MCU 51核,

用示波器测MCU TX端有信号,发送的AA能正常显示,但进不中断,(我在中断里加了LED=0)
但我用万用表的一端去接到TX,能进中断//是不是说明软件设置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发送过来的数据也有高低电平,但进不了中断?
我用万用表接触到TX脚,相当于是对地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总中断开了没有?串口中断开了没有??

网友:
程序发上来看下。

网友:
有可能总中断没开。

网友:
发程序上来吧

网友:
“但我用万用表的一端去接到TX,能进中断”。。。接MCU的TX能进中断?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用万用表的一端去接到tx,能进中断”。。。接mcu的tx能进中断?

485IC的TX
我写错了,mcu的RX
昨天问题解决了,
IE      = 0x0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MCU_PIN_SHARE1_FF01=0x40;               //P7.6 is IO ,P30&P31 is IO/RXD/TXD    ok
MCU_PORT5_OE_FF03=0x60;                 //P5.6 is output         0: P5.5 is output pin ok
//MCU_PORT5_OE_FF03=0x40;                 //P5.6 is output         0: P5.5 is input pin no
MCU_PORT1_TYPE_FF09=0xfd;               //P11 is standard IO,others is  push-pull output
我用对比软件一句一句对比以前的可以的代码。
就改了注掉的那部分,,
但是没有分析出为什么来?
谢谢上面的回复,

P5.5 是Debug的脚,p5.6是烧录脚之一

网友(2012-08-30):
是引脚冲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