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ccessPort监测到的数据被分成了二个包,正常吗?

楼主(2011-11-29):
电脑发送命令后,监测从机那边返回的数据包,AccessPort显示成了二行,或多或少,但总字节是对的,正常吗

网友(2012-08-24):
这和上位机读取数据的方式有关。如果上位机使用readbyte()这样的方式,即使下位机连续发送,使用监控软件会发现每次也只有一个字节。而而上位机用readbytes()这样的方式,监控到的数据长度就会不确定。因为下位机连续发送数据,电脑系统接收,上位机软件从系统数据缓冲区读取,监控软件看到的字节数就是上位机软件从系统缓冲区读取的字节数。数据进入系统缓冲区有延迟,所以下位机一次发送30字节,上位机立即去读,缓冲区一般不会有30字节,所以会发现数据被分几次读完,这不是下位机在发送这30字节数据中间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