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做技术很多年,请教了

楼主(2011-11-29):
需要将现场的一些设备数据,通过485总线传输给后台电脑。
现象是这样的:
1、如果用笔记本电脑当后台,通讯一切正常,而且我们换了两种型号的笔记本,通讯都非常正常。
2、如果用台式机,怎样都不通,台式机换了好几台依然不通(每台串口都测试过,没有问题,当然还有那些通讯设置的细节也不会忽略)。
3、台式机会莫名其妙的在一些时候通讯忽然又畅通了,通讯正常好几个小时,忽然又不通了。
4、485-232转换器,有源无源的,便宜还是贵的,现象都是台式机不通,笔记本都能通。
5、没有用屏蔽线,而且用了不太合理的星型拓扑结构,是会有不好的地方,只是一直都这么用,以前也没出问题,现场总线改动很麻烦。就这样我还是不能解释用笔记本就好,用台式机就不好是什么道理。
6、A、B、地,三根线都接回来了。

到这里,我把问题锁定在干扰上,笔记本电脑与台式机的区别只有电源不一样了,于是稳压电源,UPS都用上了,在断电的情况下,只用UPS供电,现象依然,我在串口专门增加监控,发现命令发下去后,只传回来1两个乱码的字节,用串口精灵单条命令调试。现象依然,但只要接到笔记本上,收发命令都正常了。

网友:
没有用屏蔽线,地线做什么用?
建议地线不要接。

网友:
串口功率问题?

网友:
像是电源干扰,笔记本式电池供电的,估计有共地的问题,试试如果台式机使用隔离电源供电通讯能正常么?

网友:
估计是地线问题,查查485连线对地的阻抗是不是变低了

网友:
或者换个带隔离的485模块试试,不过治标不治本

网友:
换个真正有源 隔离的 RS485 转 232 模块吧。

星型布线本来就不合理。  可以考虑加个 485中继器 试试 。

网友:
接地问题,要不楼主就用有源的485保证就好了,无源的那种时不时就出现这问题那问题

网友:
04年我在证监会的机房遇到类似的问题,只是我那个是走232的。我后来是自己手工焊一个232中继搞掂的。
台式电脑的串口与笔记本有什么不同:台式机电脑的负电压是电源直接提供的,而笔记本一般是驱动芯片的电荷泵产生的。
台式电脑的供电连接与笔记本有什么不同:台式机的次级GND是直接连接到电源接地端的,而笔记本电源可能是次级地没接电源地而是通过Y电容连接(也有直接连接的)。

楼主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
1,换成隔离的485转换器,不赞成用无源的。
2,考虑接地问题,
3,485是两线制的,地线只接一端比较好,具体接哪一端要由具体测试确定。
4,阻抗匹配,在两端配120ohm电阻。

网友:
楼上分析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第四条唯一很重要的没有说,就是带光电隔离;可以试试带光电隔离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要不就用隔离的485或者把485转成其他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