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摄像头进来,LCD显示视频,想在视频上叠加文字或图片

楼主(2011-11-29):
COMS摄像头(OV7620)进来,TFT LCD(5.7'或7')显示视频,想在视频上叠加字符或图片,字符是为了显示数据,图片当做触摸按钮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设计,用什么主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
这方面熟悉的朋友,帮忙顶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斑竹帮帮忙吧

网友:
没具体做过,但做过类似的,lz可参考在亮度块上按照点阵的方式修改字符

楼主:
能说说你类似的是什么的情况吗,谢谢

网友:
OV7620?为什么是OV7620?已经停产“800年”的古董!

网友:
也就是要做多图层啊。
如果你有一个带多图层支持的ARM的液晶控制器,它也带摄像头接口,那就自动搞定了(目前的高端ARM都可以这么干)
如果你必须使用某个特定的处理器,处理器不带多图层支持,那就加一个FPGA了,再加一片合适的RAM做帧缓存
FPGA外部的RAM中存放叠加图层的内容,比如你要叠到视频上的文字或图片,注意其中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叫(透明色)
叠加图层里面有数据的地方就是正常的彩色数据,没有数据的地方就存放透明色

摄像头输出数据到FPGA,再从FPGA输出数据到显示
FPGA计算当前输出的点的位置,同时读取叠加图层里面该点的内容。如果该点的内容是透明色,则正常输出摄像头的数据,否则就忽略摄像头的数据而输出叠加图层的数据。

用这个方法只要RAM带宽足够,你可以在视频流上叠加任意多个图层。

网友:
ti的36x啊

网友(2012-01-12):
找个手机上用的DSP,可以接LCD屏,内部双缓存,可以实现摄像头图像叠加文字图片。
价格不贵,大概US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