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氧哥,那个版本的quartus最稳定呀

楼主(2011-11-29):
RT
上网看了看,貌似哪个版本的quartus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个最稳定呀
另,要是老版本的quartus能通过添加器件的方式加入新器件吗?可以的话方法是什么?

网友:
1. 主要取决你要到哪些器件或组件;QII的大部分版本都比较稳定,所谓不稳定只不过是某些ip或组件有bug,不过这些bug大部分可以打补丁修补。
2. 老版本的QII不可以添加新器件,其中原因,暂不想讨论。

关于具体bug请发邮件给我,我来帮你确认及找补丁。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主要取决你要到哪些器件或组件;qii的大部分版本都比较稳定,所谓不稳定只不过是某些ip或组件有bug,不过这些bug大部分可以打补丁修补。
2. 老版本的qii不可以添加新器件,其中原因,暂不想讨论。
关于具体bug请发邮件给我,我来帮你确认及找补丁。谢谢。

缺氧,, 有没有卖空板子

网友:
骏龙公司的缺氧哥~牛逼啊~

网友:
据说10.0的bug较多,因为刚A公司刚切换到QT平台开发Quartus,后续的版本都比较问题,
是不是11.0针对stratix V、cyclone V的,而10.0/10.1针对stratix IV、cyclone IV的?将版本升级后某些sopc qsys的组件对yiqian的组件升级后反而容易出错?所以还是坚持用一个版本比较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据说10.0的bug较多(后来推出的10.0 sp1),因为A公司刚切换到QT平台开发Quartus,后续的版本都比较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7.2的好用,主要是编译速度快,后面的像11.0什么的那编译速度,简直蜗牛一样,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