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发送装置

楼主(2011-11-29):
大家好,小弟想问下如何将一个27M左右的信号通过天线发送出去,中间的电压放大和频率放大一般选择什么芯片,由于小弟初学这个,希望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
三极管就可以
“频率放大”

楼主:
那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用什么芯片呢回复【1楼】list

那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
拆个玩具车遥控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