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单片机可以识别80微秒的脉冲吗?

楼主(2011-11-29):
请问高手,单片机可以识别80微秒的脉冲吗?
我采集的外部模拟信号中含有宽度约80微秒,幅值约1V的信号,请问用单片机可以识别此80微秒的信号吗?第一步用AD转换,是否可以将此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谢谢!

已将标题——单片机识别80微秒的脉冲!——修改为——请问高手,单片机可以识别80微秒的脉冲吗?
删除楼主的另一个重复帖子。

楼主:
版主能不能快点审核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有很多方法

网友:
这要看单片机的指令周期是多少才知道啊。

网友:
AD转换的话就差了

网友:
用个触发器,就无所谓单片机的快慢了。。。处理完成了给触发器复位等待下一个信号过来

网友:
NEC的芯片,有脉宽测量功能,具体没有细看,因为没有用到。
你可以下一个78K系列的芯片,查看一下。

楼主:
请高手看一下信号波形,用什么方法可以识别图中箭头所指信号。

网友:
AVR中断完全可以.

楼主:
51可以吗?AVR不会啊。呵呵!

网友:
用中断和内部计数器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通滤波 + 触发?

网友:
关键是看你要这个信号的哪些特征值,比如在一个周期中的位置,或是这个低电平的宽度,或者只是计数,有很多种实现的办法,针对你的目的来保留你要的细节. 你的幅值只有1V的话,如果是3.3V或5V的单片机,最好不要直接送IO口,处理过才比较可靠.

网友:
1us都捕捉得到,lz先把这个波形整形为方波即可

网友:
这个不大容易。真的。
主要是波形太差了。

楼主:
呼唤高手!

网友:
滤波,放大,整形,然后送IO口。

楼主:
我也知道啊,关键是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51当然可以,51可以识别大于2us的脉冲,fosc=12mhz时

网友:
信号通过一个微分器的话,能不能提取出来这个“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信号输入单片机需要A/D转换吧,A/D能采到这么短的脉冲吗?

网友:
整形后测脉宽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高手,单片机可以识别80微秒的脉冲吗?
我采集的外部模拟信号中含有宽度约80微秒,幅值约1v的信号,请问用单片机可以识别此80微秒的信号吗?第一步用ad转换,是否可以将此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谢谢!

回复 楼主:
请高手看一下信号波形,用什么方法可以识别图中箭头所指信号。

引用图片【7楼】dhpdown

=======================================================================

楼主到了7楼才展示出信号波形。此前网友的回复只能瞎猜,效果不佳,应当引起楼主的注意。
只有把问题表述清楚,才有可能得到较为满意的回复。

看了波形图,仍有疑问:
    1.该脉冲信号是所期待的、需要的吗?
    2.如果是,那么楼主的最终意图,是仅仅对该脉冲进行处理和分析,还是在检测到该脉冲信号后,作为触发信号,执行某些后续操作?
    3.如果是后者,就没有“将此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的必要。仅需将检测到该脉冲信号的信号用于触发后级电路或触发单片机的中断处理程序即可。
    4.图片中波形2的上行斜坡上似乎还有一个不够明显的负脉冲,和那些明显的负脉冲一起构成两倍频于波形1的信号。这些不够明显的负脉冲可以不顾及或者不需要吗?
    5.楼主所指的负脉冲始终出现在波形2的基本固定的位置吗?
    6.。。。。。。

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与具体的应用细节相关。对细节一无所知,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先过比较器,再给单片机中断
因为你这个是2种波,所以嘛,,需要额外的比较器或者ad一下,对mcu速度要求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你好的,你的分析很透彻。
波形中箭头所指的脉冲是我通过传感器探测到的,而且在每个周期中的位置是固定的。我希望能通过单片机或者其他一些途径能检测到,然后通过报警器报警。
波形中其他的一些不够明显的负脉冲我可以调掉,属于不需要关心的信号。
因为波形中除了我想要识别的信号外,还有一些向下的信号,见图,我现在想通过单片机测脉宽的方法来检测,剔除这些不希望有的信号,但是第一步A/D转换可能需要一个转换速度比较快的转换器,因为想要识别的负脉冲时间很短,最大宽度只能调到100多微秒,至于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想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
波形中箭头所指的脉冲是我通过传感器探测到的,而且在每个周期中的位置是固定的。我希望能通过单片机或者其他一些途径能检测到,然后通过报警器报警。
波形中其他的一些不够明显的负脉冲我可以调掉,属于不需要关心的信号。
......

至此,楼主把问题基本表述清楚了。
情况符合我在【23楼】的【在检测到该脉冲信号后,作为触发信号,执行某些后续操作】的猜测。
又知那个脉冲信号在每个周期中的位置是固定的,且后续操作只是报警而已,故可把这项任务交由模拟电路来完成。
思考问题的精力放到模拟检测和驱动控制电路上去吧。是个建议,也是最为简单、实用的办法。
整个电路不会很复杂,处理动作又快速,单片机望尘莫及。
单片机在此可以靠边休息了,也没有必要去难为单片机。
如果此项目没有其它必须单片机才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单片机就可以退出了。

注:如果楼主是专搞软件的,请不要认为我的建议是在砸你的饭碗。
如果本来就学过模拟电路,那就再补习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太抬举硬件了,硬件电路整形把这个毛刺检测出来可以,报警还是要靠单片机的
而且我看lz这个貌似不是毛刺,而是返回信号,要计算时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毛刺,是信号,只是宽度比较窄而已。能不能提供点建议呢?

网友:
没试过你的那个信号。不过除了前面的滤波电路,后面的电路是可用的。只要输入有一点波动,后面就会放大,整形。放大倍数不够可再加多放大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上太抬举硬件了,硬件电路整形把这个毛刺检测出来可以,报警还是要靠单片机的
而且我看lz这个貌似不是毛刺,而是返回信号,要计算时差的

1.太抬举硬件了,这话从何谈起啊?况且,你不是已经在楼上拿出来自己的模拟电路了吗?
2.本来不是毛刺,而是返回信号。没错。楼主在上面【25楼】回复我的提问时已经说明并图示清楚了的——“波形中箭头所指的脉冲是我通过传感器探测到的,而且在每个周期中的位置是固定的。”难道你没有看帖?
3.楼主在【25楼】已经说过,“我希望能通过单片机或者其他一些途径能检测到,然后通过报警器报警。”既然你已经采用模拟电路把那个脉冲检测到了,为什么不尽快去触发报警,却非要让单片机计算时差?为什么报警必须要靠单片机?难道必须通过它的审核批准?

网友:
51不是有门控制定时器吗?用定时器计数方式捕获脉宽,精度高些

网友:
你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管脚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使用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提出一点实质性建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提出一点实质性建议吗?

我在【23楼】通过猜测和提问,才得到你【25楼】回复的稍微沾边的应用表述。
根据你的应用表述,才在【26楼】提出了我的建议。
我抛开了你的“单片机可以识别80微秒的脉冲吗”的思维,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提出了用模拟电路来检测信号的到来并直接控制报警电路的方案。
难道不够实质性?

你说的“实质性”,指的是......?

网友:
虽然频率不高,但AD还需要信号有保持时间。

你这个应该用比较器加单稳电路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之前的建议,你建议用模拟电路来解决我的问题,那你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可以具体一点吗?

比较器设置一个电平来触发,单稳用来延长脉冲宽度以便MCU的AD或者外部中断进行处理。

比较器反应速度与MCU比不在一个数量级的,高速比较器的反应速度更是MCU难以企及。

关于单稳,你可搜一下,网上资料一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E:
--------------------------------------------------------------------

直接用单稳态触发器来得到方波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这两个波形,同楼主提供的图片还算相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强,是在Proteus 中画的吗?
我又重新调了一下波形,具体见下图,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用模拟电路实现,倒希望那个负脉冲越窄越好,以便和梯形波的下降沿区分开来。

楼主:
是可以调的很窄,差不多40 微秒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强,是在proteus 中画的吗?
我又重新调了一下波形,具体见下图,请高手指教!

我已经验证结束。又变了!
你的图没有用。
用波形1的下降沿触发,直流耦合,把确认下来的波形拍成好点的图片吧。

你可以先分析、试试【29楼】的电路图嘛,不要等我。
都等现成的,是学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用模拟电路实现,倒希望那个负脉冲越窄越好,以便和梯形波的下降沿区分开来。

回复 楼主:
是可以调的很窄,差不多40 微秒左右

没有必要。
只求波形稳定。负脉冲幅度越大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脉冲窄严格来讲应该是下降沿要够陡吧。
不过如果你是打算用波形1那个脉冲做个同步延时触发那就确实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它的下降沿也陡不起来。

网友:
不等了。先放上一个最后效果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波形是可以调的,但是波形主要的部分没变。
你的效果图很好,是我想达到的效果,这几天我试着用555构成的单稳来取信号,大的脉冲可以转成方波,小的脉冲不行,想将信号放大一点,但是大的负脉冲电压达到4伏,放大了输出信号会失真。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明确的指点呢?我也不是等现成,因为本身专业不是学这个的,现在遇到具体的问题自己确实想学一点东西。
另外,你在proteus里面是怎么画出周期性显示的虚拟波形的?还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可以调的很窄,差不多40 微秒左右

你没有弄明白【44楼】 gzhuli 咕唧霖的话。
当调的很窄时,本来不大的信号幅度就损失了。

回复 楼主:
......这几天我试着用555构成的单稳来取信号,大的脉冲可以转成方波,小的脉冲不行,想将信号放大一点,但是大的负脉冲电压达到4伏,放大了输出信号会失真。

分析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对,哪里会有好结果?

我想说,是你提出问题求教的,请你积极、主动地提供些有用的细节吧。难道都要别人向你讨要才成?
我所知道的细节,都是我猜测加上讨要才得来的。我已经在【23楼】和【46楼】讨要过两次了。

我需要知道相关电源电压值,这很重要。
各信号的最高电平和最低电平值,或用波形1的下降沿触发,直流耦合,调整好零电平基准线(这很重要,要落在水平刻度线上),把确认下来的波形拍成好点的图片。【46楼】的话,再说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析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对,哪里会有好结果?

那请你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我先靠自己试试!

网友:
这个好象是无刷电机的波形啊,用于换向的话不用监测这个负脉冲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析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对,哪里会有好结果?
那请你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我先靠自己试试!

我的思路和电路细节与实际信号的参数紧密相关。所以,我需要楼主提供数据和图片。
在不知道具体应用细节和必要的数据的情况下,我是不能胡乱作答的。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习惯。
【50楼】放出的效果图,完全是根据目测图片并加上猜测得出来的。
我的思路和更正后的电路将会一同放出。

我不解。难道楼主没有看到我在上面提出的要求?我再重复一遍(稍详细点)。
采用的电源电压值;
波形1的周期(我目测为2.5ms,400Hz);
波形1的负向脉冲宽度(我目测为50us);
波形1和波形2的最高、最低电平值;
用波形1的下降沿触发,直流耦合,调整好零电平基准线(落在水平刻度线上)和零时间基准线(触发时刻落在垂直刻度线上),把确认下来的波形拍成好一点的图片。我自己来目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模拟示波器读出的波形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