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坏一个三极管(或其他元件),使它能长期稳定的处于短路、或者开路状态?

楼主(2011-11-29):
现在盗版、抄板太猖獗了,有的甚至嚣张到连LOGO都照抄的地步了
为了遏制被抄板,我想到一招,在核心关键电路部分加几个假元件,比如故意放几个短路的电容,或者放个开路失效的三极管什么的
如果照抄的话,安装正常的元件,就会使电路无法工作
但是用什么手段能“制造”出伪装的假元件呢?如果破坏正常元件的话怎么保证破坏能长期稳定不变?

网友:
这样没用的,盗版者很快就发现了。

网友:
去买子母电容

网友:
比较狠点的办法是把电容电感焊在电路板中间,这需要打机械孔,内部没有铜的,然后把贴片的电容电感塞进去,上下一焊,抄板肯定抄不出来,即使发现了也不好测量。缺点是生产麻烦多了,机器贴不了。

网友:
不过纯硬件的防盗版很难的,最好是软件配合巧妙的硬件。

网友:
以前买过一种ZIGBEE模块,有几个引脚没焊,焊接组帮忙焊样机的时候好心给焊上了,结果那个模块就此就用不了了,估计不焊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