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推荐一个精度能达到0.1uH的电感测试设备

楼主(2011-11-29):
小弟是做电源的,时常要自制电感,但是感值总是做不精确,希望大家推荐一个物美价廉的设备

网友:
LCR电桥,但是不便宜

网友:
技术规格
●        测试参数:L-Q
●        测试频率:100Hz, 120Hz, 1kHz, 10kHz
●        基本准确度:0.2%
●        测试电平: 0.3V, 1.0V
●        测试速度:5次/秒
●        L: 0.01μH - 9999H
●        Q: 0.0001 - 9999
●        Δ%:-9999% - 9999%
●        输出阻抗:30Ω, 100Ω
●        等效电路:串联, 并联
●        六量程自动或手动测试
性能特征
●        高亮度,超清晰四色VFD显示。
●        校正功能:开路和短路扫频清零。
●        第三窗口可同时显示ΔABS, Δ%或分选结果。
●        内建分选器:P1,P2,P3,NG,AUX 五档分选结果显示或输出。
●        自定义分选结果讯响和音量。
●        可选RS232C接口和Handler接口。
●        显示亮度可调。

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