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雕刻机控制软件

楼主(2011-11-29):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ug或其它建模型软件绘制好零件(平板状的)后,转成cad,如何用雕刻机做出来,能不能有什么雕刻机带的软件能直接识别cad就按图雕刻出来呢?pcb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要将CAD生成G代码,雕刻机是执行G代码的。

网友:
mach3的软件lazycam可以直接读dxf然后转成g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转 g代码 要自己编写吗?有什么软件可以帮忙转换吗?

网友:
把图用CAM软件出G代码就行啊!UG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