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移动硬盘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1-11-29):
现在装的是ubuntu的系统,移动硬盘320G,文件系统为NTFS格式。移动硬盘一直接在主板上。不停的从移动硬盘读取数据。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反正是没有规律的出现找不到移动硬盘。只有把移动硬盘重新拨掉再插上去又能认到了。出问题时的系统日志如下,请高手帮忙分析下看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11740.056349] usb 1-3: USB disconnect, address 3
[11740.056558] sd 4:0:0:0: Device offlined - not ready after error recovery
[11740.056697] sd 4:0:0:0: [sdc] Unhandled error code
[11740.056699] sd 4:0:0:0: [sdc]  Result: hostbyte=DID_NO_CONNECT driverbyte=DRIVER_OK
[11740.056703] sd 4:0:0:0: [sdc] CDB: Read(10): 28 00 04 e8 8a ff 00 00 f0 00
[11740.056711]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sdc, sector 82348799
[11740.058027]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2
[11740.059352]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3
[11740.060703]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4
[11740.062048]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5
[11740.063316]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6
[11740.064611]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7
[11740.065872]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8
[11740.067075]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599
[11740.068286]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600
[11740.069482]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c1, logical block 10293601
[11740.070705] sd 4:0:0:0: [sdc] Unhandled error code
[11740.070707] sd 4:0:0:0: [sdc]  Result: hostbyte=DID_NO_CONNECT driverbyte=DRIVER_OK
[11740.070710] sd 4:0:0:0: [sdc] CDB: Read(10): 28 00 04 e8 8b ef 00 00 10 00
[11740.070717]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sdc, sector 82349039

网友:
供电不足。。。。同时插俩USB,要么就是移动硬盘那边的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赞同1楼的意见

楼主:
个人觉得接触不良或供电的引起的问题机率较小。因为我对它的接头不停的摇了几分钟也没见故障出现。另外我用了一个双头的。在其中一个头上接了50欧的电阻做分流用,就是想看下是否由于负载电流不够引起。但是结果也没出现问题。
主要是移动硬盘用的是NTFS格式。不知道是否linux对它的不完全兼容引起。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供电不足的可能性非常大,可以说80%的可能是供电不足,我用过很多移动硬盘(机顶盒测试用),不少于50个,供电不足的时候会出现这样情况,其它还没有发现过这类问题
任何文件系统都不会引起usb offline,NTFS与LINUX是有兼容性问题,但是是有时候写入会有问题,读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