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内各位大侠好,小弟菜鸟呀!能不能推荐一个新手易上手的linux系统,可不可以装双系统的,

楼主(2011-11-29):
求各位大哥推荐一个适合新手易用的linux系统,我是个新手,装这个系统是想,交叉编译ARM用的,谢谢各位啦!小弟是小白呀,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正呀!谢谢啦各位大侠啦!

网友:
装虚拟机吧,

网友:
虚拟机+红帽Linux不错,培训机构不少用这个的,我们实验室也是。

网友:
vmware player+ubuntu(fedora)

网友:
ubuntu吧,双系统。ubuntu下KVM启动windows系统,同时用。打游戏就只启动win

网友:
ubuntu可以直接在win下安装,安装时自建虚拟机,就跟装其他软件一样

网友:
windows下装虚拟机,虚拟机里装UBUNT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ubuntu会改变硬盘分区结构的。

性能不是很差,双核+2G硬盘,一般就装虚拟机吧。

网友:
虚拟机+red hat

ubuntu:如果LZ实验室没有网络的话,最好别用;

而且很多培训机构的讲课内容也是用的redhat

网友:
Ubuntu好用,用它入门挺好的。虚拟机这玩意玩得没啥意思,最好还是装双系统。怕覆盖你的硬盘分区,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出一部分硬盘空间不分区,装Ubuntu的时候就可以安装到那一个空间中去!

网友:
装Linux一定不要去玩X,否则分散注意力后收获不大。

网友:
装虚拟机吧,实际一点

楼主:
vmware5.5的版本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201101920.jpg)
上图是我的 vmware的版本信息,小弟想问问可不可以装redhat9.0呀,会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或者是装别的linux会不会出现崩溃的问题呀?

网友:
下载一个新版本的VMWARE,楼上的古董就别用了,现在至少都7.0以上版本。

不要用redhat9.0这么老的古董,随便用fedora或ubuntu,从官方网站下载iso。fedora如果新版本用不习惯,可以用fedora 14。只要能联网,可以随时从网上安装软件,更新系统。

新手最好还是用虚拟机,有问题方便处理。现在电脑内存那么大,慢点也无所谓。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装FC9。

如果你想用2核心以上的请下7.0  7.1.

我7.0/1我最高用过物理8核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装的VMWARE,unbuntu,然后硬盘又装了一个unbuntu,肉疼吧~

网友:
虚拟机vbox+ubuntu
等深入后再双系统吧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是AMD双核2.9GHz, 2G内存,硬盘有个30G的空分区,决定装虚拟机,请问坛内大侠装linux的那个系统对完全的新手,好一点呀,就是相比起来稍微容易上手呀?  求各位大哥指点下意见,谢谢各位大哥了。谢谢啦!

网友:
windows上安装vmware,在vmware中完全安装fedora14。fedora14中的开发工具很全,也很新,到15之后就换成gnome3了,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dows上安装vmware,在vmware中完全安装fedora14。fedora14中的开发工具很全,也很新,到15之后就换成gnome3了,不好用。

同意楼上。
我一直用fedora 14。现在16都出了,只是gnome3的风格差异太大,暂时没兴趣。

楼主:
恩,好的,谢谢各位大侠了,小弟感谢呀,我去下fedora14去了,谢谢啦!非常感谢!

网友:
虚拟机+红帽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