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TC定时计数器的capture捕捉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1-11-30):
现在在做频率测量,用的是TC的捕捉模式。我是将方波信号接到了TIOA5/PB3引脚。可是,手册里面好像没有指定外部触发源是哪个引脚的寄存器。在模式寄存器里面有一个ABETRG位来选择TIOA和TIOB输入信号作为外部触发源。TIOA有TIOA1-TIOA5,不知该如何设置?只要把该引脚置为输入就可以了吗?不知各位有没有做过寄存器捕捉模式的,能否给在下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有做过TC捕捉模式吗?能否贴个程序看看,谢谢

网友(2012-06-01):
你好,捕获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