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可调电源 PROTEUS原理图 望指点

楼主(2011-11-30):
如图所示:
不知道如何在仿真时添加220V交流,还望大家指点,初步仿真测试成功
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如90V,则Q1通,Q2断,则电压维持在90V,当低于某值时,Q1断,Q2通充电
LM358比较调节,不知道LM358这样用可以不?
此图原理来自于【电子设计技术 EDN 11月 59页】,我稍加改进,原图是固定的90V,无运放,固定的电阻分压驱动Q1,点亮一串LED照明,我这个用来驱动90V直流电机用来调整,有刷的~

原理图【PROTEUS】:

楼主:
我不知道功率够 不,取决于C1的容量吧?加大点,功率应该够的

网友:
功率不是取决于调整管和桥堆吗?

楼主:
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可靠点整个π型的,加个电感;

mos管起到开关调整输出电压,当电压大时,关闭mos,靠电容和电感二极管续流,电压小时开通mos;mos还可以起限流保护的作用;

楼主:
开关频率只有50HZ,电感小了不顶作用的~ 没啥意义,这样,电容大点才是王道?

网友(2012-01-03):
mos管必须加续流二极管,否则很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