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加PA后增益上不去

楼主(2011-11-30):
我用CC1101测试的时候负载51欧电阻前级0-12db测得是-2到10db左右,用0db以下测的加PA都是比较线性的,模块都能增加10db左右,但是把cc1101加大到5db以上的时候后级增益增加不明显了,PA手册写的是能增加15db左右,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把增益调上去,或者用cc1101把增益调到20db左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补充下。。加PA后cc1101前级设置是12db,但测试的时候只有3db左右,后级输出12db,感觉PA正常工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cc1101被拉到3db左右,撤下后级PA负载50欧电阻,测试又是10db左右。

网友:
大概是PA饱和了,用的那个PA芯片,看看他的P-1dB是多少,是不是你已经用到了极限。
用频谱仪测试不用加什么负载,不太理解你的测试方法,最好能说的更清楚些。

网友(2012-01-08):
很多成熟的设计选择PA是PA2460-LF,你可尝试下,PA的调试不容易,RF不容易,要把RF的东西放大,就更加要有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