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一个带pa的cc1101模块怎么距离才20~30米????

楼主(2011-11-30):
距离是在六楼到楼底这么远就信号不太好了,再远就接收不到了,没有遮挡。

寄存器用的是店家给的,然后用的stc12c2052,和单片机有关系吗。记得有人说过stc的对无线影响比较大、

别人买的905不带pa距离都接近400米,1101感觉用起来很难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没人帮助呀??

网友:
用TI的软件生成的配置去做看看。没有遮挡不可思议啊这距离

网友:
估计你配置原始的发射功率太大了吧,我们用了pa,也是1101,从1楼机房,穿到3楼,中间间隔了好几个楼层板呢,RSSI还是很强

网友:
陶瓷天线,我用smartRF studio 测试了下CC430,40cm大概有20%的丢包。

发送速度:20ms左右一次,一次20来个字节吧。

网友:
如果你的STC有问题,我的CC430 内置msp430+CC1101情以何堪?

网友:
供电是否够,最好靠近模块的电源有个微法级储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陶瓷天线,我用smartrf studio 测试了下cc430,40cm大概有20%的丢包。
发送速度:20ms左右一次,一次20来个字节吧。

你的模块也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ti的软件生成的配置去做看看。没有遮挡不可思议啊这距离

ti的配置软件不会用,,产生的寄存器没法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你配置原始的发射功率太大了吧,我们用了pa,也是1101,从1楼机房,穿到3楼,中间间隔了好几个楼层板呢,rssi还是很强

功率是设置的最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也刚开始学这个,边学边做。

ti的配置你也是用SmartRF Studio弄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也刚开始学这个,边学边做。
ti的配置你也是用smartrf studio弄的吧?
--------------------------------------------------------------------

是啊

网友:
RF这东西拼设备的,淘宝上买模块,他们有频谱网分么
能有保障么

网友:
多数是配置不正确导致的,特别是RX filter BW的值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带宽太窄了?不同的数据速率带宽要求不一样的,比如你用4.8Kbps以上的速率RX滤波器带宽你调为58K就会出现距离很段的问题

网友:
如果配置没问题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配置没问题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我用的四节镍氢供电,这个问题大吗

网友:
发射功率用仪器测的结果,和装上这种小天线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可能你降低功率就好用了,因为输出干扰了芯片内部的VCO
你不然加上屏蔽盒试试,天线当然要装在屏蔽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