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的仿真

楼主(2011-11-30):
智能小车的仿真。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sen_port P1

//sbit SEN1=P1^0;
//sbit SEN2=P1^1;

sbit EN1=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EN2=P1^3;
sbit IN3=P1^4;
sbit IN4=P1^5;

void delay(int n)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k;
  for(i=n;i>0;i--)
  for(j=100;j>0;j--)
  for(k=200;k>0;k--);
}

unsigned char sensor_inp()
{
        unsigned char sensor;
        sensor = sen_port;
        sensor &= 0x03;
        P0 = sensor;
        return sensor;
}

void forward()                //two motos are runing forward
{
        IN1=1;
        IN2=0;
        IN3=1;
        IN4=0;
        EN1=1;
        EN2=1;
}

void backward()                //two motos are runing backward
{
        IN1=0;
        IN2=1;
        IN3=0;
        IN4=1;
        EN1=1;
        EN2=1;
}
void turn_right()        //left moto is runing, but right moto is brake
{
        IN1=1;
        IN2=0;
        IN3=0;
        IN4=0;
        EN1=1;
        EN2=1;
}
void rotate_left()        //right moto is runing forward, and left moto is running backward
{
        IN1=1;
        IN2=0;
        IN3=0;
        IN4=1;
        EN1=1;
        EN2=1;
}
void turn_left()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IN1=0;
        IN2=0;
        IN3=1;
        IN4=0;
        EN1=1;
        EN2=1;
}
void rotate_right()        //left moto is running forward, and right moto is running backward
{
        IN1=0;
        IN2=1;
        IN3=1;
        IN4=0;
        EN1=1;
        EN2=1;
}
void free()                        //two motos is free
{
        IN1=0;
        IN2=0;
        IN3=0;
        IN4=0;
        EN1=0;
        EN2=0;
}
void stop()                        //two motos stop
{
        IN1=1;
        IN2=1;
        IN3=1;
        IN4=1;
        EN1=1;
        EN2=1;
}
void main(void)
{
        delay(10);
        P0=0x55;
        while(1)
        {
//                P0=P1;
//        delay(100); forward();
//                delay(100); stop();

//        delay(100); backward();
//                delay(100); stop();
//        delay(100);
turn_left();
//                delay(100); stop();
//        delay(100); turn_right();
//                delay(100); stop();
//        delay(100); rotate_left();
//                delay(100); stop();
//        delay(100); rotate_right();
//                delay(100); stop();
//        delay(100); stop();
//        delay(200);
//        forward();
  //  delay(200);
//        backward();
//        delay(20);

        }
}

网友:
这车高级啊。。。

加个方向灯吧。。。撞着人不好、。。。。

网友:
没看出来像小车啊……

楼主:
51的学习板,现在要加无线模块或者红外控制,仿真只是说我能驱动电机。
硬件也已经联起来,要加控制的程序,以后写完了,慢慢放上更新的程序。
刚学这个,休息时间才搞搞这个,见笑了。

网友:
这个可以,挺好的,只不过这个原理图似乎缺少点什么,据目前我的了解还不能看出来。回复【4楼】chfeijj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弄这个 学下下

网友(2012-01-02):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这个就不错

网友(2016-06-05):
MARK下,请问这个图中的,L298模块中的vss电源线要连吗,这个电路图和《智能小车设计指导第二版》16页中的图有点不同,这两个功能上有什么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