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jianjia 阿嘉^_^ 在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方向在四元数里如何确定?(附

楼主(2011-11-30):
用的是majianjia 阿嘉^_^ 公布的代码。具体代码见majianjia 阿嘉^_^ 的帖子。

我在使用四元数后欧拉角明显滞后于角速度传感器,见下图:

1.黄线表示角速度;
2.红线表示欧拉角;
3.以上只是俯仰角的测试。

又试了一下,转动缓慢的情况下角度滞后不是很明显如下图:

网友:
不好意思,我刚刚才看到这个帖子。
我没注意过这个,你的四元数只是用陀螺仪的值输入了是嘛?有没有加卡尔曼滤波或者和加速度计进行数据融合?
如果有的话,应该不是四元数的问题。我看了四元数的推导和公式,公式里除了需要上一次计算的值,没有延时啊。
第一张图的最后那部分,角速度为0,但是姿态值是在变化的,看这个变化像是数据融合导致的,加速度计在修正姿态。有用到数据融合么?
我的代码最好只用四元数的那几个函数,其他的是乱写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关于方向的问题,本身四元数里面
x y z w 是等效的
方向输入和输出对应即可。参考5imx里面的代码,具体么看书。

网友:
我觉得这些图像是没问题的啊。
传感器出来的是角速度信号,就是角度变化的速度信号,和角度的大致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你说的滞后指什么。

网友(2012-08-22):
请问阿jia的帖子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