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S 环境下如何使用 JLINKV8调试LPC2103??

楼主(2011-11-30):
请问如何让在ADS环境下利用JLINK V8调试LPC2103(ARM7),我的怎么不行呢?出现下面错误:

ADS调试ARM7出现的错误 (原文件名:捕获.PNG)

网友:
我用的也是ads编译器 你用的的是谁的板子 我也有很多问题!!!

网友:
你的库选用了semi-hosting的printf scanf。
ADS太难用了,那不是给单片机用的,而是给芯片开发商或者内置ARM内核的FPGA用的,还是换IAR或者MDK吧。

网友:
弄不还 程序就不能跑了 我的从来没跑起来过

网友:
准备用ads加smart2300

网友(2012-05-18):
AXD下,选择Options下的Configure Processor,将Semihosting前面的勾去掉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