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全NMOS 电调发热大,启动难,特来求助

楼主(2011-11-30):
如题,仿照MK电调DIY了个电调,发热大,启动难,空载电流超过10A,郎宇2212,KV908,电路如下

网友:
试试强制循环延时换相,看看电流大不大,这是闭环的基础,这个OK了再走下一步,不要一上来就闭环。

网友:
我前一阵子焊了一个,用的34063;用的直插的mega8;

自己手动检测没啥问题,可是程序一到自检就红灯闪;后来干脆吧自检去掉,

我没有调速的,主函数直接给个pwm值,与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的语句都去掉了,test_manuall给了一个值;然后就:

最终也没成功;

楼主的发热大是mos管么;上管上升沿波形怎么样?

楼主:
今天改了下程序,直接用USBASP给单片机供电,通过7805反灌给MOS的电竟然能让电机转,但是接上12V就不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启动阶段强制换相过程中,什么时候开始检测反电势呢?我的电机在启动加速阶段用示波器看三相的波形太乱,没办法检测反电势。我是新手,能不能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理说,Vgs>3V左右就应该开启了啊?,

楼主传个Vgs的波形看看啊、、反灌之后升压之后的电压是多少啊??

电机是12V的,接上5V,速度肯定慢了;;

楼主:
现在怀疑是MOS管的边沿不好,导致电流过大,直接在检测部分就挂了,加上MotorTon这个函数没听到电机出音乐,红灯也没闪,绿灯有时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有示波器啊??检测部分挂了红灯会闪的;你闪了几下??

你用什么调的速啊??

楼主:
这个是晚上测试的波形图,可以转,但是抖动很大,用手艺捏就不转了就一直抖动,在辅助转一下可以继续转动

楼主:
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串口调试输出,4,5,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晚上测试的波形图,可以转,但是抖动很大,用手艺捏就不转了就一直抖动,在辅助转一下可以继续转动

是不是驱动力不够,就是缺相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