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1788外接SDRAM,连线要使用蛇形线吗?

楼主(2011-11-30):
我将一片LPC1788焊到一块LPC2478的板上,结果SDRAM写入时经常出错,但是使用LPC2478的时候,怎样操作都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因为SDRAM的连线没有等长的原因呢?

楼主:
将LPC1788的操作时钟设置为72M还是有问题.

网友:
SDRAM不需要等长吧。
我也是1788焊在2478的板子上,用着正常。SDRAM型号变了没?驱动代码相同么?看看SDRAM的模式设置寄存器有没有配置对。

楼主:
SDRAM还是那个SDRAM,EMC的寄存器大多是一样,多了个EMCDLYCTL的寄存器,我写了个0x00000808的值.
  LPC_SC->PCONP |= 0x00000800;
  LPC_SC->EMCDLYCTL = 0x00000808;
  LPC_EMC->Control = 0x00000001;
  LPC_EMC->Config = 0x00000000;
  LPC_EMC->DynamicConfig0 = 0x680;

        LPC_EMC->DynamicReadConfig = 0x00000001; /* Command delayed strategy, using EMCCLKDELAY */
        LPC_EMC->DynamicRasCas0 = 0x303;                // RAS=3 CCLKs,CAS=3 CCLKs

        LPC_EMC->DynamicRP = 1;
         LPC_EMC->DynamicRAS = 3;
        LPC_EMC->DynamicSREX = 7;
        LPC_EMC->DynamicAPR = 2;
        LPC_EMC->DynamicDAL = 5;
        LPC_EMC->DynamicWR = 1;
        LPC_EMC->DynamicRC = 5;
        LPC_EMC->DynamicRFC = 5;
        LPC_EMC->DynamicXSR = 7;
        LPC_EMC->DynamicRRD = 1;
        LPC_EMC->DynamicMRD = 2;

  delayMs(0, 200);                                                   /* wait 100ms */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0000183; /* Issue NOP command */
  delayMs(0, 400);                                                   /* wait 200ms */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0000103; /* Issue PALL command */
  LPC_EMC->DynamicRefresh    = 0x00000002; /* ( n * 16 ) -> 32 clock cycles */
  for(i = 0; i < 0x40; i++);                   /* wait 128 AHB clock cycles */

        LPC_EMC->DynamicRefresh = 28;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0000083; /* Issue MODE command */
  dwtemp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DRAM_BASE | (0x32<<(13))));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0000000; /* Issue NORMAL command */
  LPC_EMC->DynamicConfig0 = 0x80680;

网友:
SD只要線長差得不太離譜。沒多大問題。我們原來部門一哥們。PCB文件由AD格式轉成PADS格式。不知他在怎麼搞。搞來搞去。最後把SDRAM部分的線全搞亂了。打樣回來不工作,最後一根根的用漆包線接。接好後照樣跑。三片DEMO啊。那兄弟接了好幾天。人都是逼出來的。這話一點不假啊

楼主:
最短那条是998mil,最长那条是2610mil,要蛇一下吗?

楼主:
这样蛇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蛇形还不如不加,same net保持3W原则,不然加速效应明显,串扰大!

网友:
高频的,需要,一般情况没问题吧

网友B(2012-02-05):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这蛇形还不如不加,same net保持3w原则,不然加速效应明显,串扰大!

顶,看来huatong 还没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蛇形线是为了同层同组的信号线等长,如果不控制长度,加了还不如不加呢

网友:
楼主用的2层板?我用的4层板,还好没啥问题。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 ...

3W 原则乱起来就是线距(边)是线宽的两倍吗

网友:
频率又不高,没啥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