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子,记录自己的四轴历程~

楼主(2011-11-30):
今年电赛结束后,差不多从9月中旬开始接触四轴,之前只是听说过四轴,看过四轴的飞行视频,非常感兴趣,于是打算自己做一个练练手,顺便当成毕业设计。
    在这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学习STM32,四轴的相关知识。我的目标是把飞控板做出来,做好算法控制,电调先用商品电调,以后有多余的时间再研究MK电调。
    飞控板用STM32做控制器,一个三轴数字加速度ADXL345,一个三轴数字陀螺仪L3G4200D,一个TF卡。(参照很流行的配置,呵呵~)以后会根据需要加入其他外设。
    因为还没取得什么成绩,各位见谅啊,呵呵~
    现在部分记录:
    11月9日画好我的第一版飞控板原理图,加入了无线输出,串口输出,电压检测;
    11月11日画板子的时候遇到困难,管脚的分配有些乱导致PCB布局很麻烦,于是果断重新定义引脚,去掉了无线输出,电压检测;
    11月12日板子基本画好,这是3D视图,封装不太好看,大家将就吧~

楼主:
11月22日收到打样的板子,开始焊接,但没有热风枪,使用的松香,电烙铁不好用,第一块板子焊接失败

网友:
楼主加油啊 我过几天也做块  ADXL345  L3G4200D 的小板子研究研究

楼主:
11月27日收到买的热风枪和电烙铁等器件,重新焊接,热风枪就是好用,呵呵~这次用的焊油,烙铁开始没调温度有些飞溅,导致主控单片机管脚短路,拿着放大镜检查了好几次,总是是没问题了。
我目前的板子:

    下载用的JTAG方式,没注意改成SWD模式,下个版本注意改了。用万用板焊接了一个转接板。我目前的实验平台:

    四轴方面我是新手,学电子的时间也不长,大家多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啊,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
不错  顶

我的毕业设计还没想好做什么

挺想玩四轴的,可惜团购流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感兴趣可以自己买个,那个东西挺超值的,我自己有一个~

网友:
兄弟顶你啊,当年我的毕设也是四轴

网友:
Mark!我毕业设计也做四轴...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互相交流下吗
我今年大三  也准备做四轴

网友:
有钱人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是做过单面板,还是用学校的垃圾雕刻机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已经加我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已经加我了吧~

我也想加你,看来咱们是老乡

网友:
看样子 楼主睡上铺?小桌桌放床上,熄灯了还在调程序。让我想起了大学的时光啊~
连本本都一样用Think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吧?
我在这个论坛还没加过谁啊
我qq199449784

网友:
楼主还有板子吗?做板挺麻烦,想弄两块现成的
QQ:35103137

楼主(2011-12-31):
今天是11年的最后一天,度过了大学的最后一次考试,最重要的是我的四轴飞控板子总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月前,本以为硬件很好搭建,打样了PCB板子,买了器件、热风枪和电烙铁,焊接了一块板子,STM32单片机操作成功,串口和蜂鸣器都没问题,SD卡读写成功。之后问题就出来了,加速度计读取失败,一直返回FF,开始以为是程序有问题,分别用8位SPI,模拟SPI,16位SPI写了好几种程序,都有问题,检查电路又没问题。然后就开始怀疑是芯片有问题或者是焊接有问题。自己用万用板焊接了一个ADXL345小模块,下载之前写的八九种程序,居然只有一个程序读取失败,其他的都读取成功。芯片没问题就是焊接的问题了。然后就开始了我的黑色焊接时段——不沾锡的电烙铁,不能调风速的热风枪,每次焊接都把我冻僵的实验室环境。最不甘心的就是板子焊接不成功,浪费了五六块板子。在只剩下三块板子的时候,终于放弃自己焊接,让一个网友帮助焊接好了LGA和QFP封装的芯片。
    这次LGA芯片完全按照数据手册做的封装,这样手工焊接非常不容易,要延长封装的引脚,如果对自己的焊接技术没把握,最好进行模块化设计,多引出些测试点。磨刀不误砍柴工,要使用好的工具。
然后是部分记录:
    12月2日SD卡读写成功。
    12月3日淘宝拍下电池和遥控器。
    12月5日淘宝拍下四轴机架和一个飞控板,已经买很多东西了,就不差一个飞控板的钱了,主要是先熟悉下四轴。
    12月7日淘宝拍下电调,电机,浆,充电器,尼龙扎带等配件。
    12月11日四轴搭建好。
    12月14日买的遥控器和电池终于到了,装在四轴上,试飞成功。

    同时第二块板子焊接好了,其实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是有问题的,后来才知道。

第二块板子 (原文件名:HPIM2444.jpg)
    12月17日,用万用板焊接了一个ADXL345模块,验证了我写的程序没问题,问题在飞控板的焊接上。
    12月19日,飞控板上的ADXL345焊接成功,能成功读取程序,但焊接的L3G4200D不成功。
    12月20日,第六块板子焊接失败,很多板子上的引脚都被我焊接的松动甚至掉下来了。
    12月25日,寄了两套板子给网友,帮忙焊接LGA和QFP。
    12月31日,整块板子的焊接完成,ADXL345读取成功,L3G4200D读取成功。

四轴板子 (原文件名:HPIM2643.jpg)
    现在进入算法编写阶段了,呵呵~

网友:
持续 等待更新
最好能公开资料 T_T

网友:
楼主加油啊,支持你
QQ:390162 ++我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能插一腿么

网友:
楼主飞控板上直插的器件是什么东西?7805?还是MOSFET之类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焊接经验,为了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成绩后,会公布一部分资料的,呵呵~

回复 网友E:
是7805

网友:
最近也要做这个,先过来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了解一下过程,学习学习回复【楼主位】wisology

最近也要做这个,先过来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了解一下过程,学习学习

网友(2012-02-02):
学习了,我也最近也在学习四轴飞行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