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保险丝,求解释

楼主(2011-11-30):
如图,这种是什么保险丝?

有没有用过的 推荐厂家,谢谢!!

网友:
有没有自恢复功能?

网友:
力特 样品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自恢复功能?
普通保险

网友:
没错,是力特的,普通保险,不过配用的座一直没找到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自恢复功能?
普通保险

楼主:
这个是一次性熔断的,没有座子,直接焊接板子的,不知价格贵不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