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人的USB-CNC控制卡

楼主(2011-11-30):
最近工作需要,公司开始研究数控运动机构,4轴,选用台湾东元的伺服系统,台湾上银的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硬件还可以,在控制卡上选择有点晕。由于要批量应用,卡的价格控制在2000元以下。先在淘宝上选择了USB接口使用MACH3软件的几款控制卡价格500-2000元之间,结果都是浮云,有些销量记录很大的卖家的卡,都是骗人的。使用效果实在不怎么的。后来又淘了几块网口(RJ45口)的控制卡,价格1千多,也是浮云,都退货了,还搭上运费。现恳求前辈推荐一款你使用过的,能适应伺服系统的,稳定的控制卡(非PCI卡)。如果效果如推荐一样,送你一台全新爱默生2.2KW的变频器(公司大量应用这个一年8K左右),表示感谢。

网友:
选用台湾东元的伺服系统,台湾上银的滚珠丝杆,
----------------------------------------------
都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要折腾USB的了,直接上PCI的!!!

网友:
1两千元的卡大多那个意思,真想好用就得8,9千的那种。

网友:
比较同意楼上两位的说法,用PCI的吧,USB的我确实没用过。

网友:
有种USBCNC,25KH的输出怕是满足不了你,

网友:
PCI接口的维宏卡,200左右的盗版只能支持3轴。
其实并口的驱动板最稳定。
东元据说不好,推荐用三菱、安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用台湾东元的伺服系统,台湾上银的滚珠丝杆,
----------------------------------------------
都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要折腾usb的了,直接上pci的!!!

上银的销量和质量世界第二,仅次于THK。假货很多。

网友:
4轴卡和支持4轴联动的卡区别可大了,不知LZ具体什么要求,个人觉得,2000以下的CNC卡基本是玩具级。如果要求稳定和批量的话,用MACH3+卡,维护成本算下来比买上万的CNC系统都要高,总之,你会死很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用台湾东元的伺服系统,台湾上银的滚珠丝杆,
----------------------------------------------
都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要折腾usb的了,直接上pci的!!!

上银的销量和质量世界第二,仅次于THK。假货很多。
------------------------------------------------------
上银的销量世界第二我相信,质量世界第二??????????我笑了,哈哈!

网友:
上银一点不差,北京东方嘉宏试过没有?看着产品线挺全

网友:
维宏的不错呀

网友:
维宏的卡没有真4轴的吧? 我见淘宝上卖的都是3轴的的控制卡(有的可以把Y轴转成A轴,属于假4轴)

网友:
楼主要的usb或以太网接口卡,实际要卡具备很NB功能,计算机倒是清闲了。问问雷赛或者步进公司,话说深圳这几家运动控制卡还可以用,如果有量价格都是有很大下降幅度的。

网友:
本身用比如mach3就说明楼主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为什么嫌卡不好.那些卡本来就不是专业用途的,不然为什么那么便宜.1千两千的在专业的系统里就只能是三两个继电器的价钱.任何想花小钱办大事的想法都有极大可能遭遇失败.

另外:我也用东元和上银我确认这种选择绝对正确.不过地球人都知道安川和thk更好,但是你打电话给安川除了碰到几个狗屁不动的外国驴外什么技术支持也得不到,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选择了价钱一样但有服务,质量和性能稍差的东元.至于thk就更可气了,他们认为能卖给你东西已经是很支持和看得起你了,所以我坚决不尿他们,即使自己业余搞个雕刻机玩连二手的也不买thk,除非那天他们点头哈腰的求我用.

网友:
WXWS 呢?他有USB的卡。

网友:
还以为批评的是我的卡呢,不过按楼主要求 也不适合。 速度只能25K. 我这卡没开放 SDK,只能执行G CODE.
也可以直接向老外买他的9轴,能达到100K,http://www.planet-cnc.com/
200欧元,

不过不知道是否满足LZ应用。
到底是 CNC应用,还是什么应用,四轴要不要联动,要不要圆插。。。。。

LZ还是老老实实用专用系统吧,2K以下是不可能的。
你这种量,还非要 USB或RJ45,还真是有点奇怪,呵呵。

个人觉得还是买买PCI的吧,雷赛的便宜款 也就1300元,四轴。
一台电脑也没几个钱。软件自己写,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
当然也可以找人做专用系统,坛内有位大侠不是自己做了一款了嘛。

也可以直接联络我 讨论讨论,不过最好将这个贴子名字改了,哈

网友:
usb设备尤其usb-hid而且是好像是非实时性的东西,拿来做控制应该会有一些欠缺的.
不如有底层驱动的打印口来的快捷

不然就是 usb接口+单片机方案应该会解决不少,不过软件成本....

网友:
"公司开始研究数控运动机构,4轴,"  ,这个需要运动控制卡来做吧,以太网口的运动控制卡不多,PCI的很多运动控制卡
都是用的日本的运动控制芯片做的,如果不需要圆弧插补的话,纯直线插补的卡,还便宜一些。
我可以推荐USB的运动控制卡,和以太网口的运动控制卡,跟我联系吧,qq:67336830,电话18971190302

网友:
我还准备在淘宝上淘个mach3的接口卡呢,害怕中啊,

网友:
我们公司研发有4-6轴USB数控接口,最高输出脉冲频率250KHz/轴,输出平稳均匀,无论速度,准确度,并口都无法比拟,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欢迎到我们公司网站www.hytechworks.com看看,具体请联系sales@hytechworks.com或者yu.huang@hytechworks.com

为了测试我们接口的速度和平稳度,我们用测试程序使X轴输出200KHz的驱动脉冲,Y轴输出200.0002KHz的驱动脉冲,用示波器检查这两通道的相位移动的平稳情况,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下载这段测试视频www.hytechworks.com/PhaseShift02.AVI

楼主:
回:cookhome
  你的板子上没有隔离供电,连一个光耦都没有发现,怎么能抗干扰,如何稳定工作?

网友:
我们正是从抗干扰的考虑出发,认为不将隔离器件放在USB接口上更好,许多欧美设计都没有将隔离器件放在USB/PCI板上,包括上面有人给你推荐的http://www.planet-cnc.com/。

网友:
期待完美的USB板。

网友:
200KHZ的脉冲输出的话,整布运行的电机都60000转每分钟了!伺服电机貌似也无无法达到此速度吧!从这点来说貌似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22楼: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对你们系统最合适的。

23楼:4096PPR的的伺服电机是非常常见的,250KHz整步运行大约3600RPM,我们的控制系统能满足许多伺服系统对运动速度的要求,对各种细分(包括高细分)的步进电机也很合适。

网友:
我们的USB接口不但能稳定均匀地产生较高频率的控制脉冲,精确控制低频率的电机就更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23楼:东元伺服电机码盘为2500线的,正交的话,2500X4,电机转动一周需要10K个脉冲,200KHZ的频率一分钟输出12000K个脉冲,那么电机每分钟才1200转,这个转速伺服电机很轻松就能达到,一般伺服额定转速都在3000转/分。不明白你是如何计算的,怎么会没有意义呢?也许我理解有误,望赐教。

网友:
21楼的那个板看起来感觉很山寨

网友:
真希望能有试用过的报告
USBCNC看来最少得500K的输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用台湾东元的伺服系统,台湾上银的滚珠丝杆,
----------------------------------------------
都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要折腾usb的了,直接上pci的!!!

一楼是明白人。其实多轴搞到最后都是小线段连续插补。传输数据量非常大,还是PCI吧

网友:
27楼:你关于山寨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拥有这个设计的知识产权,充足的质量检测和售后服务体系,我们离网络上的山寨定义还远着哪。

28楼:500KHz我们目前没有需要,如果你需要,我们能做,可以商议。

29楼:从理论上讲都是个插补运算(插补就是把大而复杂的曲线变成小而简单的线段),如何稳定高效地实现就是工程问题了,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设计上是要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网友:
cookhome发点资料介绍一下自己卡呗

网友:
PCI-LPT卡
老才10多元一个

稳定可靠

楼主:
回:cookhome
   你不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检验一下就知道了,怎么购买,你的网站怎么联系电话都没有,没有地址,怎么不敢告诉大家,还是有什么猫腻?别告诉大家你的公司在国外,靠。有淘宝链接吗?我买套试试,甘当小白鼠,都别再这吹牛逼,太TM恶心了。

网友:
我们提供了email联系方式,你为什么不联系呢?我们没有提供电话,是不想被烦琐的事情打搅,我们这里人工比较贵,在时间上必须精打细算,希望你理解。我刚开始是为了好心帮助你,但却无故被人责怪,我们不知道原因。如果你来email问过了,我们已经及时回答了问题,但对方却突然没有音讯了,我们还追问过对方还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对方也没有回答。也许因为国际流通的障碍我们的产品无法方便地销售给你,我们对此很抱歉,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该做的是想想如何克服这个障碍,大家好商量,而不是没有依据没有用的抱怨,是吗?

关于小白鼠,你倒不必太担心,在一定时间里,不满意,只要货物是完好的,你都可以退货,当然你要损失来回邮递费用,我们也要受大约10%的手续费。

楼主:
回:cookhome

     “我们没有提供电话是不想被烦琐的事情打搅,我们这里人工比较贵,在时间上必须精打细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所为吗?联系电话都不敢公开的单位能让人相信吗,售后怎么及时沟通?公司地址都没有,还弄个国外的,呵呵

我下次把公司开到火星上去,去那里生产雕刻机,地址:银河系--火星--坑爹洲--坑爹国--坑爹省--坑爹市--坑爹区--坑爹路--XX号  坑爹雕刻机有限公司。坑爹牌雕刻机  。

注:为了避免打扰我们不提供电话和伊妹儿,需要者请乘火星登陆车来,不提供食宿,可以退货,请自己送回来,否则扣钱。

楼主:
还收10%的手续费,你以为你是谁呀,哈哈

网友:
我说过了,我只是一个想帮忙的。

网友(2013-04-27):
比较强悍的贴,跟一下

网友:
希望楼主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是以研发为主的一家华人公司(HyTechWorks),设立在澳洲,主要产品就是USB CNC接口,我们不是骗人的,一年来我们在商业上也有不少进步,产品有所发展,还是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网站,有意合作的,更加欢迎。无质量问题退货,收10%的手续费是合法和正常的,为了我们的用户着想,退货是需要从新检测才能再次销售。

网友:
你不妨说具体点,怎么个骗人细节?你的具体项目要求?

网友(2013-05-28):
我们的产品已经链接在MACH3的官方网站machsupport的插件网页上了,我们正在和国内的代理商协商,看如何针对国内的情况推适合大家的产品,大家有什么建议,无论在网上或者通过我们网站上公布的邮件地址告诉我们,我们都会非常感谢,对于有价值的的建议,我们会赠送我们的产品表示感谢。

网友:
这种卡要全光耦隔离才行,运动控制芯片最好还是用PCL6045BL或MCX314AL之类。USB通讯在这种场合不是很合适,抗干扰能力还是有点欠缺,最好选用网口的,如果数据量少也可以RS232的

网友:
USB通讯在电磁干扰大且长期工作状况下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
USB物理层用的是平衡线,这和工业控制中使用的rs485/rs422是一样的。USB在工业上的可靠性不是在电气上,而在连接上,没有锁定机构,容易脱落。不过USB已经逐步进入工控领域,包括汽车电子。

网友:
老外的USBCNC用着好不错的说

网友(2014-03-30):
what's the result? Which system are you using?

网友B:
我私人做的一款,支持网络和usb.同时支持离线加工

网友:
USB接口的,貌似都不理想。

网友:
用我的这款 mach usb cnc, 我敢有十足把握达到楼主的要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877591447

网友(2014-08-3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20&ns=1#detail
这个挺便宜。200多。性能不错。我用过

网友:
贴子久远了,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在?

网友:
原来讨论的这些东东也能叫运动控制卡,见识了,,,,,,
见识见识入门级的PMAC卡,高级点的MEI,强悍点的ACS先吧,哎,,,,,

网友:
这款不知道行不行,掏宝都卖很贵.

网友(2014-11-17):
维宏卡3轴,usbcnc好像是四轴~

网友:
what's the result for the mass product?

网友(2015-09-27):
引用 网友B:
我私人做的一款,支持网络和usb.同时支持离线加工

请问你的卡什么样子,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我的新板子也快好了,楼主可以试试!nMotion.. 搞了近两年了,功能上是最全的了,用了很多心思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