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傻孩子”对于正交编码器辨相,跟倍频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最近看到你的书中写的“编码器”例子,就找个以前拆旧机上60pp/r的正交编码器来做实验,想用M48实现辩向和倍频计数,目前:辩向是用的一个外部中断和一普通引脚来实现,倍频计数是用两个普通用引脚电平变化来计数的,再将计数到的脉冲个数输出到LED数码管显示计数值,正向旋转时计数++,反向旋转计数--,可在计数的时候如果在某个电平边缘振荡的时候,计数值跳动,分析原因应该来自于辩向处理,在网上和论坛里看了不少相关的介绍资料,可是一直没明白对正交编码器如何进行的辩向/倍频计数的思路,和正确采取辩向/倍频计数方法。

还请你指教下,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楼主:
怎么无人问津呢!

网友A:
正交编码器的解码方法很简单:

假设:A接外中断,B接普通引脚

单中断单倍频解码:
选择外中断上升沿触发 或者 下降沿触发的时候
判定A和B的电平相同则++,不同则--
或者
判定B的电平为高/低的时候++,否则--

单中断两倍频解码:
选择外中断的双边沿触发(又叫引脚电平变化触发)
判定A和B的电平相同则++,不同则--

双中断两倍频解码
-你懂得,不多啰嗦

双中断四倍频解码:
A,B都接外中断,都选择双边沿触发
A中断触发时,判定A、B电平相同则++,不同则--
B中断触发时,判定A、B电平相同则--,不同则++

原理我就不赘述了

楼主:
首先感谢“傻孩子”前辈的指导,我就我现在的调试状况结合你所讲的思路再努力调试,这两天可纠结了,看到你的回复,有种拨开云雾见光明的感觉…

楼主:
再次感谢“傻孩子”前辈的指导,刚详细分析了你给出的计数思路,修改程序后计数正常了。今晚可以安然入眠了!哈哈!再次谢谢!

网友:
不客气哈。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下关于直流伺服的H桥驱动问题,今个好奇,拆开一个直流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是用MOS管搭建的H桥驱动电机,可用示波器观看驱动管控制极时,电机静态时(全都是占空比50%的方波),在扭动电机轴的时候,(占空比50%的方波)会随旋转方向而变化,而且4个驱动管控制极都是如此,这让我更加纠结了,身边就一古老的10M单踪示波器,没法看到不同脚位同时刻的波形,在此还望你多多赐教,讲解下驱动的原理,就此先些过了!难道每个脚都输出PWM驱动,可如何保证单边桥的管不直通对地(gnd).

网友:
这里可能有死区控制。我当初做H桥驱动的时候,使用IO口控制H桥的方向,使用一路PWM控制H桥的使能。
你遇到的这种控制方式,我没有接触过,所以不太好发表看法。但是我用Tiny的时候,里面会专门有PWM
通道的死区控制器,以防止你说的情况发生。

楼主:
我刚查了下,刚说的驱动器的主控制IC是---MC56F8013---查看了下数据手册好像是带DSP的。

楼主:
用L298的话是否是用4个I/0口去控制电机的方向,再用一路I/O输出PWM配合方向驱动输出控制。

网友:
编码器,倍频~~

网友(2012-12-14):
受教了,顶下

网友(2013-07-04):
很好,受教了

网友:
编码器最好还是用带编码器接口的MCU了,STM8就行,带硬件倍频!

网友(2014-04-17):
正打算用编码器,学习下

网友(2018-02-04):
引用 网友A:
正交编码器的解码方法很简单:

假设:A接外中断,B接普通引脚

眼睛哥。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网友(2018-06-23):
长知识了,受教了。感谢

网友(2018-11-16):
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