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ASDO 与 nCSO 脚为一般 I/O 问题?

楼主(2011-12-01):
MSEL1 =0 MSEL0=1 为 PS 模式

1.请问这时候 JTAG 是否能用?
2.如果使用 JTAG 配置 FPGA (*.sof 档案),ASDO 与 nCSO 是否还能为一般I/O?

网友:
JTAG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不用管MSEL的模式。

如果要使用ASDO和NCSO,可以到软件里面设置一下。记得这个好像是与EPCS有关的引脚。

quartus 里面大概是到 assignments - device - device and pin options - dual-purpose

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jtag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不用管msel的模式。
如果要使用asdo和ncso,可以到软件里面设置一下。记得这个好像是与epcs有关的引脚。
quartus 里面大概是到 assignments - device - device and pin options - dual-purpose
供参考
"...不用管msel的模式..."
但是  asdo 與 /cso 永遠為高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