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下怎么调用简单双口ram

楼主(2011-12-01):
使用MegaWizard下的配置,只能是两套数据读写和地址线,或是一套数据读写和地址线,怎么都找不到所谓的简单双口ram,即一套数据读写和两套地址线,求救中。。

网友:
Xilinx 中倒是有这种ram,但是不懂为什么要两套地址线,却只有一套数据线,有什么特别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