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校园一卡通拆了,发现有两个线圈,请问它们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2-01):
rt。哪位大大能解答一下?

网友:
2用卡????125K和13.56M???

网友:
过去我也拆过,好像也是这样样子。

网友:
供电,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rt。哪位大大能解答一下?

1.供电:刷卡机产生交变磁场,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势,给卡内_射频芯片供电
2.发信: 射频芯片读取非易失存储器EEPROM中的密码数据,由线圈发回刷卡机,从而“读卡”。

网友:
以前我们的校园卡同银行卡是同一张卡,用的好爽,后来不知道XX原因没有再推广,师弟他们就没有福气享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啊。。我试了一下小线圈可以单独用,大线圈漆包线给同学弄断了,还没试。

网友:
如果是在同一张卡上的话,小的那个是IC卡,大的那个是ID卡,ID 卡一般用于饭堂等容易联网的系统,卡上只有唯一卡号。

IC卡用于电表,热水表等不好联网的地方,卡上可以存数据。

补:13.560M的IC卡需要的天线少,ID卡要的天线圈数就多

网友:
绝对不是因为要供电才要2个线圈,1个线圈就可以供电了,没看到吗,2个芯片,分别是2个线圈
这个基本确定是2用卡,不同频率,所以线圈不同大小

网友:
公交卡只有一组线圈,有5,6圈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接触和非接触的双界面卡?楼主要描述清楚啊

网友:
这么多铜线?  看来做卡也没什么利润哦

网友:
电磁感应,哈哈。。。你就知道有什么用了。。。

网友:
拆的很完整啊

网友:
外圈是125KHz的ID卡,内圈是13.56MHz的IC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圈是125khz的id卡,内圈是13.56mhz的ic卡

正解。

网友:
以后看看我们的卡是什么结构

网友:
餐卡坏了,都是自己焊根线用

网友:
线圈是用来储存能量的,读卡器通过发射电磁波给IC上电,也就是提供能量,使IC卡电源供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