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主控芯片选选型

楼主(2011-12-01):
各位大神,某新手,对主控芯片选型实在是不行,希望得到大神的指导,最好是能做一些细节性的描述,有没有好的网站等,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型是比较复杂的工作,没有捷径可走。
1,明确自己项目需求,需要用到什么接口?响应速度要求多少?是否需要跑操作系统?等等许多问题都要明确,还要预留一些资源,为系统扩展准备。
2,确定项目需求后,大致可以定下用哪一类处理器。是用单片机还是arm7或arm9,或者其它处理器。
3,确定种类后,需要查找各厂家能满足自己要求的处理器,对比其优越性。
4,联系各厂家代理商,了解所查阅到的产品详细技术细节,商谈价格,供货周期等商务问题。
5, 索要样片与demo板,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