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sqlite 有时候能建表 有时候不可以?

楼主(2011-12-01):
QSqlDatabase db1 = QSqlDatabase::addDatabase("QSQLITE");
       db1.setDatabaseName("./5.db");
if(db1.open())  qDebug()<<datestring+"open db   ok ";
     QSqlQuery query;

          bool bsuccess = query.exec("create table  day4(id integer primary key,time,name,age);");

     if(bsuccess)qDebug()<<"create table  ok;
     else
         qDebug()<<" table is exist ";

有时候  执行到 bool bsuccess = query.exec("create table  day4(id integer primary key,time,name,age);");

系统就Segmentation fault   有时候 就正常

另  操作另个数据库文件  必须QSqlDatabase db1 = QSqlDatabase::addDatabase("QSQLITE");  这句必须这样写
       db1.setDatabaseName("./6.db");

否则还是操作上个数据库文件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要mini2440 移植  sqlite3  才能解决?       有在mini2440 上用sqlite的 朋友 指点   谢谢!

网友:
操作另个数据库文件  必须QSqlDatabase db1 = QSqlDatabase::addDatabase("QSQLITE");  这句必须这样写
       db1.setDatabaseName("./6.db");

否则还是操作上个数据库文件  ?  上次打开的数据库句柄没有关闭?

执行到 bool bsuccess = query.exec("create table  day4(id integer primary key,time,name,age);");

系统就Segmentation fault   有时候 就正常

貌似不能重复创建名称相同的表吧?

楼主:
在xp  qt creator  中  是正常的  没见程序死!
有同名表 它不会再创建

在mini2440  有时候表都没成功建立   文件是空的

加了下面这些  没什么用
  db->close();
  QSqlDatabase::removeDatabase("QSQLITE");

楼主:
顶啊。。。。    创建几个数据库文件   到某个数据库文件(不定)  就死在创建表上   。。。。     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啊。。。。    创建几个数据库文件   到某个数据库文件(不定)  就死在创建表上   。。。。     郁闷啊

没有多线程并发创建表吧

楼主:
没用多线程

楼主:
解决办法   在电脑上建好表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建表比较容易死。。。。

网友:
QT 连接多个数据库,必须指定不同的连接名字

http://blog.csdn.net/gongjin21/article/details/5733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