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方加和除法运算如何用verilog实现?

楼主(2011-12-01):
要做一个如下运算:

a、b、c、d均为实时输入的变量
全用IP核实现的话需要8个乘法器和一个除法器的IP核
且延时特别大

请问高手们是否有快速一些的近似算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做一个如下运算:

引用图片
a、b、c、d均为实时输入的变量
全用ip核实现的话需要8个乘法器和一个除法器的ip核
且延时特别大
请问高手们是否有快速一些的近似算法?

加入了流水线,提高了处理的速度,当然延迟是有的。

网友: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