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ADC输入端口保护,图中哪种形式比较合理?

楼主(2011-12-01):
STM32的输入端口已经有上下钳位的二极管,但是网上也有网友说被打坏,所以自己在外面加多一级保护。
请看下哪种比较合理呢?

网友:
左边的用二极管钳位的方法,会使原始信号损失一部分漏电流,而且该值随温度还是变化的,当然你若不考虑这些也是可以用的。
建议使用具有过压保护的AD或具有过压保护的运放做缓冲。

网友:
有运放的话可以加稳压管,直接分压出来就不要加了,还是左图好点,管子选BAT54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边的用二极管钳位的方法,会使原始信号损失一部分漏电流,而且该值随温度还是变化的,当然你若不考虑这些也是可以用的。
建议使用具有过压保护的ad或具有过压保护的运放做缓冲。

回复 网友B:
有运放的话可以加稳压管,直接分压出来就不要加了,还是左图好点,管子选bat54s

我要求精度都不高,传感器的阻抗和量程与STM32都匹配,所以前端没有运放,
只不过安在车上,测量的是外界一个温度传感器信号,因此想AD的口安全一些

看了下文档,25度,Vr=20V情况下

双二极管bat54s Ir=2uA
1N4148的       Ir=25nA
这不是说明4148的漏电流更小么?

网友C(2021-09-09):
lz有确定合适方案么?看有的设计直接在adc输入端加一个稳压管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有确定合适方案么?看有的设计直接在adc输入端加一个稳压管到地

稳压管漏电流大
如果稳压管接运放后面差不多

网友:
有漏电特别特别小的二级管,型号忘了做钳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