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看啊 我的1621驱动程序 不知道错在哪里 就是无法点亮

楼主(2011-12-01):
data--接PB3
WR--接PB4
CS接PB5
现在是想全部点亮。。。。可是就是不亮  LCD每个口的电压都为5V.......

#include<iom88v.h>
#include<AVRdef.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AS 0x28  // 0010 1000 X 1/2偏置 4com

#define SYSEN 0x01  //开启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2 //
#define LCDON  0x03 //
#define RC256K 0x18 ////系统时钟源片内RC振荡

#define DATA_1() PORTB |= BIT(3)   //PB3 数据线
#define DATA_0() PORTB &= ~BIT(3)  //PB3
#define WR_1() PORTB |= BIT(4)   //PB4  时钟线
#define WR_0() PORTB &= ~BIT(4)  //PB4
#define CS_1() PORTB |= BIT(5)   //PB5  片选线
#define CS_0() PORTB &= ~BIT(5)  //PB5
#define nop()  asm("nop")

void port_init(void)
{DDRB=0xff;
  DDRC=0xff;
  DDRD=0xFF;
  PORTD=0xaa;
}

void SendBit_1621(uchar data,u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1621
{
uchar i;
for(i=0;i<cnt;i++)
    {
        WR_0();
        if(data&0x80==0) DATA_0();
        else DATA_1();
        nop();
        WR_1(); //给上升沿
        data<<=1;
        }
}

void SendDataBit_1621(uchar data,uchar cnt) //data的低cnt位写入1621
{
uchar i;
for(i=0;i<cnt;i++)
    {
        WR_0();
        if(data&0x01==0) DATA_0();
        else DATA_1();
        nop();
        WR_1(); //给上升沿
        data>>=1;
        }
}

void SendCmd(uchar command)
{
CS_0();    //片选
SendBit_1621(0x80,3); //写100  命令模式
SendBit_1621(command,9);  //写command命令
CS_1();
}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data)
{
CS_0();
SendBit_1621(0xa0,3);//写101 写数据模式
SendBit_1621(addr<<2,6);//写6位地址
SendDataBit_1621(data,4);//写data的低4位
}

void WriteAll_1621(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CS_0();
SendBit_1621(0xa0,3);//写101 数据模式
SendBit_1621(addr<<2,6);//写地址
for(i=0;i<cnt;i++,p++)
   SendDataBit_1621(*p,8);
CS_1();

}

void ALL_disp(void)
{
uchar i;
  for(i=0;i<31;i++)
  {
  Write_1621(i,0x00);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SendCmd(BIAS);  //
                SendCmd(SYSEN);  //
                SendCmd(RC256K); //
                SendCmd(LCDON);//
                ALL_disp();
}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写错了 全显函数应为这个  上面那个00是为了测试的
void ALL_disp(void)
{
uchar i;
  for(i=0;i<31;i++)
  {
  Write_1621(i,0xFF);
  }
}

用个也显示不出来。。。。

楼主:
现在弄好了    主要是两个地方
Write_1621()这个函数没有加上CS_1();
还有就是
if(data&0x80==0) DATA_0();
else DATA_1();

if(data&0x01==0) DATA_0();
else DATA_1();
这两行代码改分别改为
if(data&0x80) DATA_1();
else DATA_0();

if(data&0x01) DATA_1();
else DATA_0();

然后在主函数的开头加个CS_1();就可以了

PS:我不太明白
if(data&0x80==0) DATA_0();
else DATA_1();
跟这个
if(data&0x80) DATA_1();
else DATA_0();
的区别

前面一个出来的波型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