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灵异事件

楼主(2011-12-01):
用单片机控制SIM300发知信,中文英文短信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样的操作就出问题了:P0.0按键1按制发送中文短信。P0.1为按键2控制发送英文短信。
问题是:先给单片机上电,然后起动SIM300,等待SIM300注_册好后,按热键2发送英文短信,成功发送,接着按键1发送中文短信发送成功。然后再去发送英文短信,注意!!!这时英文短信怎么也发不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把SIM300直接和电脑连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先发英文的没问题,再发中文的没问题,问题来了,在发英文的就不行了,到这步AT+CMGS="1375211XXXX"按了回车反回ERROR,然后在重启模块又可以发送英文短信了。总之,就是只要发完中文短信后在发英文短信就发不了了。但中文短信怎么都可以发,是不是哪还需要设置呀。请高人指点。

网友:
好好看看SIM300的数据手册和AT命令说明,会有答案的。

捎带问一下,这电路是你自己做的吗?

编辑原因:改错字。

网友:
好像中文和英文编码不同吧,要在PDU/Text模式间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切换肯定是切换了,很难着摸呀。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两天也没测试。
我觉得是操作不当。模块到是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这步AT+CMGS="1375211XXXX"按了回车反回ERROR

可以用at命令设置把出错信息显示出来,问题应该就一目了然,祝好运

网友:
看看程序指令再调试吧  那些开发板都是做做实验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