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输入0-5V 20MA(最大值)转换为输出0-5V 160ma(最大值)

楼主(2011-12-01):
我有一运动控制器可以输出可变电压0—5V,但该输出端电流最大值只有20mA,需要控制的对象是一个0-5V输入,消耗的电流为0-150mA。
请问有何方法可以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
必须加电源吧?

运放跟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运放大电流的贵,而且还容易发热。用三极管做一个射随器把。

网友:
供电是双12V就用音频功放TDA2003做成跟随器,才不到2块钱,不过要处理好,因为音频功放带容性负载效果差点。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射随器电路好像是针对交流信号的,我现在的电压信号是直流的,所以射随器电路应该不行吧。

网友:
运放+晶体管扩流

楼主:
我的系统中供电一般为24V,5V两种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晶体管扩流
是用运放进行电压跟随吗,还是其他的
能否给个具体电路,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是采用上图所示电压跟随电路吗?

网友:
还是去找那原厂家的同类产品,电流大过200ma的型号去,最为合理。

要不,你就自己根据原理搞一个。输出要达到0-5V的范围,大概只有采用pwm原理的实现路线比较靠谱了,成本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去找那原厂家的同类产品,电流大过200ma的型号去,最为合理。
要不,你就自己根据原理搞一个。输出要达到0-5v的范围,大概只有采用pwm原理的实现路线比较靠谱了,成本低。

采用PWM控制一个Mosfet管的通断,通过调整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吗?这样输出的电压是会不会波动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强一点滤波;分压采样网络电阻采用较高精度品种;AD前增加一级运放;参考电源使用高精度型号;最好MCU内置12位AD。

其实就是个输出范围调整较大的DC/DC,采用电控调整方式。带硬件PWM的MCU一般工作比较稳定。

我说的这个方式廉价,也会比较稳定,温漂小。但是响应速度有限,因为要过滤掉所有谐波,只保留直流分量,LC滤波要多级,时域特性就差些。

春风老师所讲的办法是利用音频功放来扩流,优点是利用了现有的电流较小的模块,把2003作为直流功率运放的跟随器,系统整体特性变化不大。主要是双电源不很常见,除非是音响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加强一点滤波;分压采样网络电阻采用较高精度品种;ad前增加一级运放;参考电源使用高精度型号;最好mcu内置12位ad。
其实就是个输出范围调整较大的dc/dc,采用电控调整方式。带硬件pwm的mcu一般工作比较稳定。
我说的这个方式廉价,也会比较稳定,温漂小。但是响应速度有限,因为要过滤掉所有谐波,只保留直流分量,lc滤波要多级,时域特性就差些。
春风老师所讲的办法是利用音频功放来扩流,优点是利用了现有的电流较小的模块,把2003作为直流功率运放的跟随器,系统整体特性变化不大。主要是双电源不很常见,除非是音响系统。

我感觉有点复杂了,我希望是简单,实现可靠就好,价钱不要上千就可以,不知道现实中有没有现成的电流放大器,保持电压0-5V随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百度了一下射随器电路好像是针对交流信号的,我现在的电压信号是直流的,所以射随器电路应该不行吧。

什么逻辑?交流行?直流不行?低一次听说。奇怪的家伙。用中功率三极管做一个射随器。就几个零件搞定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百度了一下射随器电路好像是针对交流信号的,我现在的电压信号是直流的,所以射随器电路应该不行吧。
什么逻辑?交流行?直流不行?低一次听说。奇怪的家伙。用中功率三极管做一个射随器。就几个零件搞定的事。

对不起,我模拟没学好,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