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叶子号召,我也发个artcam雕刻电路板的教程

楼主(2011-12-01):
好吧,就是这张板了,昨天刚刚雕刻的,24c02模块。

第一步:出GerBer文件,一般有四个,GTS(打孔)+GM1(轮廓),不镜像;GTS(打孔)+GM1(轮廓),镜像;GTL(线路)+GM1(轮廓),不镜像;GTB(线路)+GM1(轮廓),镜像,单面板省去GTL(线路)+GM1(轮廓),不镜像。

第二步:导出BMP文件

第三步:打印PDF,比例1:1,要记住,要不搞砸了不要找我。

第四步:通过PDF裁剪,得出图片尺寸,记住,不是reader,是Arcobat。

第五步:将刚才生成的BMP文件导入artcam,尺寸有点误差,但朋友之间几十年的小小误差又有何妨呢?请我饮蓝代,我都当正你系够朋友左。

第六步:生成矢量

第七步:关位图显示

第八步:打孔

第九步:铣外围,这步是为了保护底板做的,先在一面铣深0.5mm的外围,最后铣出电路板时就不用铣到底板,我雕刻了几十张电路板了,只是铣过两次底板。机器不好的同志就不要这样搞了,xy轴不垂直,定位精度差的话,估计你也能想像边缘会接成什么样子。

第十步:铣电路。
我这是用GTS(打孔)+GM1(轮廓),不镜像的图片先做背面孔和外围,如果是双面板,还要用GTL(线路)+GM1(轮廓),不镜像图片铣top层的电路,我这是单面板就略过了。然后用GTS(打孔)+GM1(轮廓),镜像的图片在底板上打定位孔,翻转电路板,定位,定位的工具用了这么多,还是觉得用排针最好,事先用双面胶粘好板,把排针插进电路板的孔,用手电照着找到底板的孔,把排针插进去,压紧板,拔掉排针,到时候排针还要焊到电路板的,不浪费;最后用GTB(线路)+GM1(轮廓),镜像图片雕bottom层电路。
偶比较懒,一般不撕皮,雕电路的时候,一般用1mm双刃铣走一遍轮廓加工,然后再用V刀再走一遍,雕出来的电路基本上不会搭锡了。

最终产品,好多地方都留下了赶工的痕迹,大家不要拍砖,丢鸡蛋和番茄过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此方法生成的刀路和钻孔数据在同一个gerber文件?
这两天一直都纠结这个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坐地板上慢慢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此方法生成的刀路和钻孔数据在同一个gerber文件?
这两天一直都纠结这个是怎么生成的;

四个文件,最终出四张图片
GTS(打孔)+GM1(轮廓),不镜像;GTS(打孔)+GM1(轮廓),镜像;GTL(线路)+GM1(轮廓),不镜像;GTB(线路)+GM1(轮廓),镜像。单面板省去GTL(线路)+GM1(轮廓),不镜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面板定位,能重新设定X Y的坐标为top层上的一个过孔为基准来进行定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双面板定位,能重新设定x y的坐标为top层上的一个过孔为基准来进行定位吗?

一个过孔很难,最好是用一排排针。

网友:
很好. 同学们加油

网友: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用ArtCam的方式,不是更麻烦吗?
用CopperCAM,只是计算的时间稍长,其它应该算比较省事吧。
不知道ArtCAM和CopperCAM这两者相比(相对雕刻PCB来说),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新手  请教 为什么我导入的钻孔比例总是不对??

钻孔总是缩在一起  怎么回事 (原文件名:过孔比例不对.jpg)
求指教~~

网友:
楼上的,导入钻孔文件时Format没选对

网友:
楼主辛苦了,贴这么多图
下次实践一把

我觉得电路板热转印效果不错,用雕刻机开孔和铣槽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用artcam的方式,不是更麻烦吗?
用coppercam,只是计算的时间稍长,其它应该算比较省事吧。
不知道artcam和coppercam这两者相比(相对雕刻pcb来说),各有什么优缺点?

用artcam的话,1mm的平刀+0.2v刀,可以做到不用撕皮,而coppercam的教程貌似都是要撕皮的,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转artcam的。
另外,在artcam上加文字,图标等东西都很方便,单层电路板的时候,在基板上雕些符号和标记方便很多。

网友:
大家多说说artcam和coppercam这两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12-01-07):
mark ,雕刻电路板,不错。

网友(2012-06-21):
记号一下,有空来学习雕电路板,谢谢分享

网友(2012-08-13):
mark一下,有空再细看

网友(2012-12-03):
亲,你雕刻的不是很好看,看我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31408-1-1.html

网友:
楼主用的artcam哪个版本啊 为啥我用的artcam7.0不一样啊 一个孔导出了好多矢量 没有产生边界那项

网友(2013-08-29):
惨不忍睹

网友(2013-12-24):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2014-03-14):
先备用好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