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按键去抖程序

楼主(2011-12-01):
按键去抖动除了用延时去抖外,还有什么程序更容易些?

网友:
总不能用定时器吧,那资源那么少。我有时用显示子程序当做延迟去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定时器的做一个按键扫描的状态机的...
除非你的工程里硬是两个定时器都要用...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需求
或者你还可以写一个简单的协同式的操作系统,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变成很多个定时器使用了, 论坛里也有讨论操作系统的帖子, 自己看看

网友:
用软件延时简直就是浪费CPU的宝贵时间

网友:
uchar GetKey(void)
{
         static uchar idata KeyCan,KeyMode=0;
         static uint  idata KeyOnTimer,KeyOffTimer;
         static uchar idata LoopTimer=0;

         key_value=P0&0x0f;  key_value^=0x0f;
         if(Ttick_cmp!=Ttick)
                 {
     if((key_value==LastPressedKey)&&(key_value!=0)) KeyOnTimer++;
     if(!KeyCan&&(key_value==0))  KeyOnTimer=0;
     if(KeyOnTimer==(KeyPressDelayLoop>>5))  KeyCan=1;

     if((key_value==0))   KeyOffTimer++;
     if(KeyCan&&(key_value!=0))  KeyOffTimer=0;
     if(KeyOffTimer==(KeyPressDelayLoop>>5))  KeyCan=0;

     if(Ttick_cmp!=Ttick) LoopTimer++;
     if(LoopTimer>160) { LoopTimer=160; Mute_delay++; if(Mute_delay>10)  Mute_delay=10; }

     if((key_value==0)&&(KeyCan==1))
             {
               if(KeyMode) { Mute_delay=0; LoopTimer=0;  KeyMode=0; KeyCan=0;  BeepOn(5);  return(0); }
                                   else { Mute_delay=0;  LoopTimer=0;  KeyCan=0;  BeepOn(5);  return(KeyPressMap[LastPressedKey]); }
             }
     else if((KeyOnTimer>KeyPressDelayLoop)&&(KeyCan==1))
               {
                           KeyMode=1;  Mute_delay=0;  KeyOnTimer-=4;     return(KeyLastMap[LastPressedKey]);
               }
             LastPressedKey=key_value;
    }
    return(0);
}

20ms左右检测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还是不是很明白协同式的操作系统。学习了

网友:
状态机,具体你可以搜一下 马潮老师的文章。说的很详细,我现在都在用状态机,用死等消抖是绝对禁止的,太占CPU资源了

网友(2012-02-27):
我一般都是用延时,哎,学习了!